关于调节器增益

楼主(2007-03-19):
大家好,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的调节器P增益(P225)和速度积分时间(P226、P228)具体是什么意思呀。

                                      谢过

网友A:
你还要多看看自动控制理论
P225 --就是误差放大系数,太小了达不到效果,太大了会震荡
P226 --积分时间好比在好大的时间范围内有反应,太小和太大都不行。这两个都要合适才好。
P228 --内波时间,在一个时间段内求平均值,减小误差,除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