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外线,求助

楼主(2007-03-19):
我公司有一档高低压混合的架空线路,上层6KV,下层380V。下层的一根钢芯铝绞线快要断了。因上层的6KV是总公司一个关鍵部位的电源,不能长时间断电,所以需要决定制定出详尽的方案,以求在短时内迅速排除这个故障。
我没搞过个个东西。在此求助
1、应该采取何种工艺处理故障部位?不能整档线换哦,希望说详细点。
2、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准备哪些材料?
3、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

网友A:
我不知道我的方法是不是可行,仅供参考:一、本来6kv与380v架设是有一定的安全距离的,在下层能做到维修;只要注意施工时不要碰到上层6kv就行了。二、将6kv的线路加上旁路,再停此段线路后修复;380v按常规修复。

楼主:
谢谢杜师傅。
你所说的第一点,我们对操作人员的安全还是不太放心。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应该对天气有所要求?安全性不是很高。
第二点是个大胆的想法。不过可能时间更长。
对那个故障点,就是快断的线,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牢固抗拉呢?头大了。。。。

网友B:
你的活儿不是大活,不必考虑那么多,6KV和380V之间的距离是允许380单独施工的,只需制定好安全措施,加强监护.至于你说的活有个很简单方法,用路灯高台车,到电力商店买几个符合你的线的线卡和足够跨过断点的同规格线,用线卡卡上即可.(这种方法适合原刚芯线未断),如钢芯已断可换两竿之间的这段线.

网友A:
哎!我说,我的方法6kv都能修复,380v没问题,符合线径的卡子还不好找吗?不行的话做头连接,先放下,在拉起固定,完事!

网友C:
两位说的都行,能停下干最好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你们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