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变送器项目求助

楼主(2007-03-19):
在下菜鸟一只,近日拿到一份英文资料: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ducer:
Pressure:0-10"WC
Voltage:10-42VDC
Output:4-20mA
Sensor Construction: Oil filled capacitance
Wetted Parts:316SS,Viton Cell O-Ring
Pressure Connection:1/4"-18 NPT Female
Electrical Matting Connection:1/2" NPT Male 3-wire
Lenth:9.28"
Adjustment/Calibration: Zero & span
其中Sensor Construction,Wetted Parts,Lenth等几项我看不明白什么意思,恳请高手指点。
另外,能否帮忙推荐几个符合这个要求的变送器型号??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也请指教:
Pressure Transducer:
0-100PSIG / 0-300PSIG / 0-1500 PSIG
Pressure:0-10"WC
Voltage:10-42VDC
Output:4-20mA
Sensor Construction: Bond foil strain gauge
Wetted Parts: 15-5 PH SST
Pressure Connection: 1/4” NPT Female
Electrical Matting Connection: 1/2-14” NPT,Conduit Male 3-wire
Lenth: 5” approx
Diameter: 1.5” approx
我的QQ号是9118880,欢迎指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Sensor Construction是充硅油的电容变送器,Wetted Parts是变送器的内部接液部分的材质是316SS.....这些都是普通的压力变送器了,随便选哪个厂家都能符合了.ROSEMOUNT/3051S,YOKOGAWA/EJA, 还有E+H的都可以.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请问Lenth: 5” approx,Diameter: 1.5” approx
是指哪一部分的尺寸?

网友A:
不清楚, 不过给你个网站去查查好了,(www.emersonprocess.com)然后去Rosemount查压力变送器说明,里面有图纸,看看哪一个像你所说的...

网友B:
本公司有库存罗斯蒙特变送器欲低价销售
北京远东生产
3051CG4A22A1AM5B4E5 10台
3051CD3A52A1AB4DF 3台
可提供手操器帮助调好量程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