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铠装热电偶高温绝缘电阻

楼主(2007-03-19):
急,请教高手 ,,K分度铠装热电偶在900~1000度时的绝缘电阻值大概在多少?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吗?

网友A:
热电偶、热电阻的分度表换算系统可以换算S、R、B、K、E、J、Pt100、CU50、CU100工业常用传感器的电动势和电阻值所对应的温度值(反之亦然),全且使用方便,占用空间小仅15K

网友B(2007-06-06):
铠装热电偶高温绝缘电阻请查看90热电偶、热电阻的分度表手册。

网友C(2010-03-26):
我公司生产的高温绝缘铠装热电偶可以在950度达到0.5兆欧以上。贾明旺:13955042742

网友D:
看看《GB/T 18404-2001 铠装热电偶电缆及铠装热电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