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系统

楼主(2007-03-19):
请教和利时DCS
现在在现场遇到热电偶有信号输出,可是DCS无法采集,怎么回事
系统MACS,模块FM147A,8通道温度采集,不带隔离,请问这种模块对热电偶的绝缘电阻有什么要求,如果有请问绝缘电阻得小于多少?
多谢

网友A:
通道坏了.

网友B:
估计是卡件坏了

网友C:
和利时的卡件比较容易坏,可以寄回北京去修理的。

网友D: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E:
如果在现场调试,经常遇到卡件损坏,估计工程人员都会发疯的。

楼主:
请问会不会是热电偶高温时绝缘电阻减小,而感应接地使得DCS无法采集信号呢

网友F:
可能你组态没组好,和利时的卡件没那么容易坏。QQ:529797018

楼主:
有答案了,是DCS没有接地,把我急疯了,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2007-04-28):
谁有MACS5.0软件。我的光盘读不出来了

网友H(2008-12-17):
和利时现能解决在线修改下装问题吗,好像其在电力行业口碑不好

网友I:
热电偶是毫伏信号,模块如遇到干扰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DCS一定要接好地。

网友J(2009-05-28):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MACS V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

网友K(2009-11-29):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MACS V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邮箱:tswssty@163.com

网友L(2025-11-17):
接地不好,热电偶是会飘几度,但卡件坏也是经常的

网友M:
看下组态里的类型对不对,是K型还是S型。

网友N(2026-01-23):
谢谢作者,我也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