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19):
松下的伺服电机如何解决振动问题,谢谢回答。邮箱是ZBIN06@163.COM

网友A:
调增益参数;调机械动平衡;调电气接地

楼主:
可是电气地以经接好了,但是机械动平衡我们这里调不了

网友B:
空载也震吗?如果空载不振,可先考虑你的负载动平衡是否过关,找你的加工方。

如果是开机不转就震,那就按刘斑竹说的:调增益参数,适当降低,直到不振。

楼主:
空载时如果惯量比太大是就会开机震动

楼主:
松下的和台达的哪一种要好一些啊

网友B:
那还是赶紧调你的参数吧!估计与动平衡关系不大。

台达伺服起步时间有限,总体性能与松下还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