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PT100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3-19):
我用的是EX的主机,PT100能不能直接接到主机上,如果可以那该怎么连线?
我先谢谢了.

网友A:
PT100要连接到DVP-04PT上,然后再将04PT连接到SS/SA/SC/SX或者EH主机上

网友B:
楼主说得对,要这样才行的

网友C:
其实有办法接的,有客户这样使用。但不建议这样做。所以,还是请LZ选择,ss+4pt

楼主(2010-04-13):
怎么接?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加个PT100转4-20ma的模块(大概70-80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