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发电机的电压为何会变?

楼主(2007-03-19):
我厂有几台进口的直流测速发电机,更换轴承时要将转子抽出,正确安装好测试,其输出电压值都会变成原来的60%,而且3台都是一样,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师父了!

网友A:
转子装反了吗??

网友B:
你的测速机如果是永磁的,在转子抽出时,永磁体将失磁.所有永磁体的电器,必须要保证磁短路,才不会失磁.

网友C:
有可能是永磁失磁

楼主:
如果是永磁失磁了,为什么3台都失去同样的量呢?而且它还能用,只是原来输出60V,更换轴承后只有40V,(在相同的转速下)。

网友D:
如何保证抽出转子时又不能失磁呢

楼主:
没想到要保证磁短路的问题,很难保证失磁的发生。这样的话轴承的寿命也就是发电机的寿命了。

网友B:
可不抽出转子,或边抽出转子边用转子形状的铁块短路磁极.

楼主:
学习了。但我这个测速发电机只有一边开口,另一边是封闭的。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装转子之前磁场是开路的,如何装配?

网友E:
我了解以下发电机转数是多少,额定的电压是多少,你说的60%是额定转数吗。检查连接器是没有松动吗。把发电机夹到调速电转上看一下电压是否有变。我用过很多发电机遇到过这情况一般都是连接器松。发电机不可能坏。我感觉跟你的主机速度标定有关为何。发电机给主机电压反馈检测束度看以下标定

网友F:
如果失磁那该如何充回磁呢?谁能说一下解决方法呀?

网友E:
+发电机是永磁的为何能失磁

网友E:
发电机是交流的吗

网友G:
  永磁失磁是有可能的,只要采取了措施就不会了。

楼主:
回37上电:我是用一台固定转速的电机带动那三台更换过轴承的发电机,其发出的直流电压是40V,而没有拆过的发电机是60V。整流子和炭刷都是好的。

网友H:
拆卸时不能加温,否则要失磁

网友F:
会不会是在安装的时候敲击了?听说敲击也会造成失磁的

网友E:
老外的发电机转数一样电压却不一样转子是好的电刷好的好的。永磁体没活动吧。发电机在转的时候用两个36伏灯泡串起来接上看一下压降。用直流电流表测一下电流与好的对比一下看在议

网友I:
   “直流测速发电机,更换轴承时要将转子抽出,正确安装好测试,其输出电压值都会变成原来的60%,而且3台都是一样”

1、永磁体没活动吧
2、电刷的位置移动了!

楼主:
永磁体不可能移动,电刷按原位置安装。这种现象的解析只能是磁场发生了变化,问题是如何避免呢?

网友H:
    我曾修过一个摇表,故障是电压低了,经过检查没发现毛病,
怀疑永磁转子失磁,后来我用磁铁给它充磁,最后,我想大家都猜得到。

网友J:
给它充磁,

楼主:
如何充磁?我曾拿到两家直流电机修理店去,都说充不了。在广州、佛山地区谁能做?

网友B:
根据要充磁磁铁的形状,做一个电磁铁,给大容量(10000μF以上)电解电容充电,然后向电磁铁放电,用瞬间大电流产生的强磁场可以充磁。

网友K:
李工说得对,顶

网友H:
说的不对,根据我的试验,永磁转子也有磁极,随便乱充是会乱套的,
试想一下,四极的转子被弄成三极或是二极,那会怎样

网友B:
磁极不是根据你的试验才有的,而且磁极是成对的,有N必有S没有三极的。充磁有乱充的吗?不用磁针找好磁极能操作吗?
  以上我讲的充磁方法,是上世纪60年代在给万用表表头充磁时采用的,现在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最简单。

网友L(2010-04-26):
哪位师傅有测速发电机检修方法请发到huahuang62@sohu.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