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件选型问题

楼主(2007-03-20):
 我现在要做的一套系统
它的线电压为220V  60HZ
在选择元器件时,我就用通用的能满足60HZ的元器件(如交流接触器、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控制方面,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220V,那我就直接引入两相火线,电机用星形连接,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因为没有现场做试验,所以需要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冠宇科技是HYM系列集成电路总代理,产品通过国家权威微电子产品检测机构的检测;质量体系通过ISO9001:2000认证.包括高性能低功耗实时时钟系列、双通道低功耗增益控制电路系列、增益控制电路系列、电源管理电路系列、白光LED升压型变换器系列、电能计量电路系列、LCD驱动电路系列、RS232接口转换电路系列以及光纤信号处理电路系列等芯片。主要应用于:安防系统、电子计费系统、电子收费系统、背光源驱动系统、LED显示系统、LCD驱动系统、电子管理系统、音响系统、“三表”系统(智能电表、水表、气表)以及开关电源、GPS、GPRS定位器等。
电话:010-82934268
传真:010-82935570
http://www.ic-parts.com

网友B:
 不行吧,220V的线圈电压不能用两相火线的吧,你再查一下书

网友C:
可以!
但你没说是单相220V还是三相220V。

网友D:
线电压为220V  ,三相应为380V吧

网友E:
那你的地线接到那里去啊?

网友F:
楼主似乎说的是国外的3相220V的电源电压。

可以取两相的线电压220V来驱动接触器。电机选择220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