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不动了

楼主(2007-03-20):
我现在一触摸屏,现在里面相关的按键大多都按不动,有个别的可以动但也是乱动,用同类机更换后一切正常,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屏断线了

网友B:
里面的触摸板坏了,那是有寿命的,去维修或者自己买个更换,必须拆开看看触摸板的型号

网友C:
先校正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寄修,可能就是触控面板的问题了。多久的东西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的屏才用了一年时间,屏断线的可能性不大吧,我只是另外换了一个屏就什么都好了,不过另外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屏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小小的碰伤痕迹,不知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D:
可能是上下两张膜粘连了,想办法把粘连的地方撑开就行.我用手机屏幕保护贴(透明)修复过一台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E:
你的触摸屏里的上面的玻璃(有的是电阻式的)坏了,更换一个同样型号的,就好了.

楼主:
现在又自动的好的,什么也没动,不知各位合理的解释?

网友F:
坏了,建议送修!

网友G:
自己好的啊。为什么啊?电控的东西很不好说的啊。也许你把他取下时他的损坏组织被你的拆卸时触到也说不定呢。

网友H:
校准吧,不行就要修了

网友I:
  需要修理请联系13472698219

网友J:
送去修吧!!我碰到过好几个了!!

网友B:
谁知道哪有电阻触摸板卖啊?我急着要买

网友K:
 我公司可维修,0510-82622503

网友:
有没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