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与vb通讯

楼主(2007-03-20):
各位大虾好:
   小弟最近弄一个vb程序,用来通过串口适时地显示plc中的存储器中的各种数据,并且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vb,但是催得很紧,从头开始学vb很慢,所以很头疼,那位大虾可以帮一下忙啊,指点一下,我懂一些基础的东西,比如vb的构成,控件和代码程序等。现在还在饿补vb.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先请教各位怎么把plc中的数据适时地在vb中显示出来吧!请各位高手指教。假如我的plc中的寄存器是vd1000、vd1004、vd1008......总共十个寄存器,这里面存的是我从温度采集仪里面采集上来的温度数值。
   请指教!

网友A:
没戏了!不好办,要调用很多协议

楼主:
不会把 我的总工说vb很简单的!那我还得从头来了?我的期限是2个星期阿,应该没问题吧!反正下周5之前肯定得弄出来。那我现在开始看吧!呜呜,明天看完,后天编程,大后天调试。周末在看书,下周作收尾,收工!!

网友B:
没试过,但是不会很复杂。
S7-200本省用的是自由口通讯,应该就可以当作最简单的RS232通信吧。用些串口通信的例程试试,就可以了。就是格式可能有点不同。

网友B:
对了,我这里好像有个别人编好的例程,我回去看看再给你解释下。

楼主:
谢谢了!小弟正在苦读vb,可以留下您的qq、msn、或者油箱么?
我的:
qq:59489245
msn:guozongkui@126.com
油箱:guozongkui@126.com

网友C:
 Pires:
能把那个列子传我吗?
hmwy120@126.com

楼主:
帅哥,那个们没有给我

网友B:
实在是抱歉,刚休息就出差一个月,实在是没时间找那个程序。如有时间一定会发给你们的。我在海洋上面漂泊。

网友D:
VB怎么和S7-200通讯呀,S7-200用的是RS485,VB用的是RS232的通讯口,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E:
加一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几十块钱一个),下位使用自由口通讯协议,上位使用MSCONN控件,廖常初老师编写的资料里有原程序,直接就可以用的!

楼主:
to 小龙虾:
请问廖常初老师编写的资料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上有没有免费的啊?

网友F:
书店有VB通过RS232和设备通讯的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去看看。

网友B:
小龙虾讲的很对,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G:
老兄,你怎么和我干一样的活啊!!!!我也是用S7200和VB编程通讯,不过给你点信心,用它的自由通讯就OK了,不过就是VB那边有点棘手,通讯协议还得你自己定。对了Pires能给我份你说的那个VB程序么??我想借鉴借鉴,谢了,我的E-mail:brains@sina.com

网友H:
目前通常的做法是通过OPC来做这种通讯。你做的VB程序访问OPC SERVER的数据,OPC SERVER自动去PLC那边更新数据。这样你的VB程序下次如果换一个PLC,程序基本可以不用改。
S7 200的OPC SERVER可以用厂家提供的OPC SERVER,叫PC ACCESS软件,VB端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I:
你在网上找,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J:
去找找看

网友K:
山鸡的工程该做完了吧?

楼主:
是啊,谢谢关心。已经昨完了,现在开发vb呢!

网友L(2008-04-01):
山鸡大哥,我和你遇到了同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实现的吗?
(用来通过串口适时地显示plc中的存储器中的各种数据,并且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
谢谢!
sde556@126.com

网友M(2010-05-09):
我也想知道,谢谢各位高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