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使用InTouch(不断更新中...)

楼主(2007-03-20):
InTouch9.5 一 安装 1。执行安装程序,首先提示安装Microsoft.NET Framework1.1中文版,点确定继续 2.开始正式安装InTouch,点下一步,出现选择安装项目时,初学者建议安装示例工程 3.输入用户名和口令 4.一路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毕,然后重启电脑

网友A:
美国公司产品  价格稍高

网友B:
内容太少,可以增加内容。

网友C:
晕!~就这个啊?

网友D:
弄点有用的

网友D:
太那个了

网友E:
半个多月了,还没更新啊,骗我们的点击率那?

网友F(2007-04-25):
希望速度快点

网友G(2007-06-11):
怎么没更新啊?

网友H(2007-08-01):
如果是InTouch9.5 with SP1才需要重起,没有集成补丁的不会重起,呵呵。

网友I:
就这个东西呀

网友J:
能发一份详细资料吗?zgzhi0037@sina.com

网友K(2007-12-25):
 我要在Intouch7.11中做一个模拟量值的在线监控,当该值变化时(如变化1,2,3,...等),想让系统报警,查看帮助中说可以用"变化率"报警方式,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变化规律,试了几天都没试出来。只是试出变化率设定和报警限相关联,与时间似乎也有关系,但是变化时的值具体怎么来却不得而知。取了几组数据如下:

变化率      前一值     当前值    两次取值的时间间隔     变化报警值    报警限值
30%          60          50              27秒              1.03563        0.6
30%          50          40              27秒              1.42857        0.6
30%          40          30              17秒              1.83959        0.6
30%          30          20              27秒              1.82815        0.6
30%          20          10              27秒              1.29032        0.6

诚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L:
晕,这叫手把手?

网友M:
长时间没见楼主来更新了。

网友N:
lz是不是差点信用

网友O(2008-03-05):
nei内容少了点。

网友P(2008-06-15):
引用 网友Q:
关于kan kan

afdsadsasafsasa

网友P:
对:mlren 关于 我要在Intouch7.11中做一个模拟量值的在线监控,当该值变化时(如变化1,2,3,...等),想让系统报警,查看帮助中说可以用"变化率"报警方式,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变化规律,试了几天都没试出来。只是试出变化率设定和报警限相关联,与时间似乎也有关系,但是变化时的值具体怎么来却不得而知。取了几组数据如下:

变化率      前一值     当前值    两次取值的时间间隔     变化报警值    报警限值
30%          60          50              27秒              1.03563        0.6
30%          50          40              27秒              1.42857        0.6
30%          40          30              17秒              1.83959        0.6
30%          30          20              27秒              1.82815        0.6
30%          20          10              27秒              1.29032        0.6

诚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R(2009-02-22):
大家一起起来扁他

尽然这样来忽悠

网友S:
真够手把手的。。。。

网友T(2010-07-04):
原来被忽悠了一把

网友U(2011-07-28):
真是手拉手的教 啊

网友V:
真是手拉手的教 啊
估计学完了,要白头了!

网友W(2011-08-29):
intouch视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