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7520模块接到PC机,如何初始化?vb|vc

楼主(2007-03-20):
我使用的i-7520模块将传感器的485信号,转换为232,不知道如何初始化,VB\VC的都行,我是初次使用,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2008-06-24):
楼主在吗?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现在能不能给点指导呢?

网友A:
那为会知道,请指教下小弟!

网友B:
直接进行串口编程,不用考虑7520。

7520只是进行电平的转换,别的事情事不参与的。

也就是说,只要对pc的232串口编程,不用考虑7520。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是新人刚开始从事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小列子呢,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参考下

我的MAIL:ychy0304@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