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

楼主(2007-03-20):
请教变频器的段速控制切换时要同步吗?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比如即由一段切换到二段

网友B:
龙门刨铣床/龙门镗铣床/落地镗铣床/重型卧`立车/等大型金切机床专业电气改造    济南泰山精弈数控 13361047681  13361047681

网友C:
没听说什么同步不同步的,只有说有级无极的

网友D(2008-06-18):
三菱变频器有不同的端子,短接就可以实现多段速运行.

网友E(2009-12-23):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电梯专用能量回馈单元诚招各地代理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F:
深圳市摩达森精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工控.数控行业步进/伺服电机无刷电机运动传动控制.机器视觉 以太网远程方案及自主二次研发和设计销售的高科技企业。MTC401采用了日本技术是一块适用于脉冲信号控制的伺服、步进等电机的定位和速度的运动控制卡,是使用本公司自行研制的ARM-MTC918PC控制。 硬件介绍:PC:ARM.DSP.PC工控主板 通讯:USB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器拥有强大科技技术远程控制系统反馈信号:DC/AC。AC/DC相脉冲反馈手脉:增量式手摇编码器支持:增量式编码器/光栅尺支持:以太网多轴控制系统接口体积:105MM/75MM/40MM(双层板)连续驱动功能: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速度曲线功能:定速驱动、直线加/减速驱动、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S曲线加/减速驱动2 轴/3轴直线插补插补范围 各个轴-8,388,607 ~ +8,388,607插补速度 1~ 4 MPPS插补位置精密度 0.5 LSB 以下 (在全插补范围内) 圆弧插补插补范围 各个轴-8,388,607 ~ +8,388,607插补速度 1~ 4 MPPS插补位置精密度 1 LSB 以下 (在全插补范围内)2 轴/3轴位模式插补插补速度 4 MPPS其他插补功能 线速常数 连续插补 插补步进传送 (命令/外部信号) 可任选轴板卡支持数:最高支持20块板卡,最高支持80轴(以太网控制联结方案) 支持电机类型:伺服、步进 ,同时支持伺服、两相五相步进混用IO口:18/18个.高达64/64个直线插补:以 0.0023Mpps - 9Mpps 的脉冲速率进行最佳直线插补 细分程度:16bit细分,高达1/65535 数据刷新速度:1μs 以内同步启动功能:绝对同步,无顺序延迟高精度速度控制:用无限脉冲输出功能在移动中变更速度以达到脉冲系列的高精度防止振动:由高速度分辨率产生的平滑加速度和由减速设定功能的2级停止控制振动 位置管理功能:4轴 均有位置反馈输入,64位计数,逻辑位置计数器输出脉冲用计数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实位计数器 输入脉冲用计数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比较寄存器COMP+寄存器 位置比较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COMP-寄存器 位置比较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脉冲输出功能: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9MPPS,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01%开发软件:本卡支持 VB、VC 等开发平台,提供演示程序及研发编程指导数库:本卡提供近40个DLL专用函数库指令 驱动软件:本卡驱动程序支持 Win95/98/ME/NT/2000/XP/Linux
以上资料为简单描述如有疑问请我司联系/邮件深圳市宝安区上塘简上工业区A栋3楼 http://www.motiontek.com.cn 电话:0755-89425472 13802585875 联系人:孙中国 邮箱:motiontek@126.com

网友G(2010-03-26):
封杀广告

你说的多段速切换同步是直多台变频器同时切换么?

网友H(2011-04-03):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变频器的说明书中有一种功能,通过设定时间,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转速变快或变慢,你可以看看你有的说明书中是否有此介绍。

网友I(2011-09-10):
切换时延时1-2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