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断掉PLC的Profibus通讯电缆中的电源

楼主(2007-03-20):
我们这里用的是s7 400 cpu 416-3dp,通过profibus,IM151连接了30多个ET200站,3个触摸屏。我想更换其中一个站的972插头,因为通讯电缆没有电源可断,带电又比较危险,请问如何断电操作,是不应该从cpu那里把总插头拔掉,这样做符合操作规范吗?请问还有哪其它方法吗?还有拔通讯电缆时cpu 在run的模式下可以吗 ?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要么就带电操作,可能会对某些站的通信造成影响。要么就全部停掉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