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接风扇

楼主(2007-03-20):
变频器输出端经过电抗器 然后经过变压器 能不能直接接入一个380v30w的风扇呢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风扇?如果是三相的,那不就相当于三相电机了么!

网友B:
你要变频器还要变压器干什么呢?

网友C:
没事作,变频器输出是低电压低频率,380v30w的风扇在低电压低频率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我接上去后 烧了。。。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带谐波的问题?

网友D:
风扇是单相的吧? 那肯定烧。

楼主:
我在单位试验 直接接入380v电  转没问题 导向还能反转 。

网友E:
为什么还要加变压器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多少伏的啊

楼主:
直接输出的话  谐波很大  所以加变压器  变频器多大功率没有关系

网友F:
   风扇是单相的吧?

网友A:
77777777777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1 12:57:00
    直接输出的话  谐波很大  所以加变压器  变频器多大功率没有关系

-------------------------------------------------
变压器和谐波很大有什么关系?消除谐波一般用电抗器啊!!
你大概把家用220V的风扇接到380V变频器输出端了吧!想用低频下的低压来驱动风扇,告诉你,100%烧坏!

网友G:
如果风扇使用的是普通的三相380V电机,接变频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是绝对标准的三相电机负载,变频器就是专门设计在这方面用途的。

如果是220V的单相风机,或者380V的单相风机,或者是小型轴流风机,从变频器输出处取电绝对是100%的完蛋,理由是谐波。

网友H:
路过看看,长个见识,请各位老师继续发表意见。

楼主:
是小型380v轴流风机 ,为什么会完蛋? 还请同志讲解下。

楼主:
那我要定什么型号的风扇 才可以呢 前提是380v的

网友I:
不明白你在输出侧加变压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加变压器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380v电源来驱动风机

网友J:
路过看看,输出侧加变压器有必要吗?

网友K:
变压器变比是多少?

网友H:
请各位继续,长个见识。

网友L:
777777777777变频器加变压器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G:
直接把380V的轴流风机接变频器的380V输入。

网友M:
直接把380V的轴流风机接变频器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在变频器里先把电机参数设定好,把电流限制住就可以了。

楼主:
好像不行把. 45KW的变频器  轴流风机才0.37KW

楼主:
我在问问师傅 为什么要加个变压器  呵呵

网友N:
45KW的变频器  轴流风机才0.37KW   楼主你太有创意了,绝对的人才.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Isaiah在 2007-3-21 22:3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风扇使用的是普通的三相380V电机,接变频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是绝对标准的三相电机负载,变频…
--------------------------------------------------------------------------------------------
楼上能解释这个马?

楼主:
 Isaia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1 22:31:00
    如果风扇使用的是普通的三相380V电机,接变频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是绝对标准的三相电机负载,变频器就是专门设计在这方面用途的。

如果是220V的单相风机,或者380V的单相风机,或者是小型轴流风机,从变频器输出处取电绝对是100%的完蛋,理由是谐波。

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  说100%的完蛋?

网友O:
用45KW的变频器  带0.37KW 轴流风机,会有问题吗?

网友A:
用45KW的变频器  带0.37KW 轴流风机,会有问题吗?
==========================================================
机器倒是没问题,人可能有问题!钱多花不完啊!

网友G:
说起来惭愧,为什么说100%完蛋,因为我以前就接过,结果就是冒烟。那时候还不算太懂,问经验老道的师傅就说是谐波引起的。

楼主:
呵呵 ,我接完也冒烟 。  不能用输入380接入 这个变频器是由蓄电池组供电  就是应急用的 。 我问过为什么还要加个变压器了  虽说是电抗器就已经能够消除谐波,但是出来的波形只能提供给电机,加变压器的作用就是隔离,380变380的小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非常关键 ,如果没有这个变压器,变频器的风扇电路器件是经不住由电抗器直接出来的380电压冲击的 。能直接烧毁变频器风扇电路器件的。 并且已经烧毁了。

楼主:
今天备件就来了 ,不用麻烦大家了 。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用什么风扇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