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BB ACS600 怎样屏蔽电机检测参数

楼主(2007-03-20):
我有正常运行的机器换了电机后, 电机运行不正常。用原来的电机又正常 求教怎样屏蔽电机检测参数!! 谢谢

网友A:
把新换的电机做一次辨识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新换的电机要是和原来的功率样的对照铭牌把电机参数输到99组里 然后做一下辩识在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