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变频能保护电机吗?

楼主(2007-03-20):
变频器一拖二,其中一台电机接地故障,变频器竟没能发现.电机损坏可能由哪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一拖二,最好再分别加热保护

网友B:
如果一拖一呢?要不要加热保护?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高平在 2007-3-20 12:0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一拖一呢?要不要加热保护?
--------------------------------------------------------------------------------------------
可以不加,但是加了更好。变频器的热保护是根据电流推算的,比如你的风扇坏了,变频器可不知道,有了热保护就可以避免!

网友D:
电机故障的几方面:
1、电压过高;
2、电压过低;
3、电源三相严重不平衡;
4、频繁启动;
5、匝间受机械碰撞、潮湿、等原因造成的短路;
6、轴承损坏使转子扫膛;
7、负载卡死;
8、超载严重。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还有啊,变频器有保护功能,但是最好还是再单独加一个热元件。上双保险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