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2007-03-20):
本人在设计控制系统时经常遇到变压器的容量的选择,由于没有具体的选择方案,只能凭经验,这有些不妥,那位同仁有这方面的资料,让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在选择容量时,方法是多种的。比如最佳负载系数法、综合费用分析法、最佳效益法、主变与配变容量比值法等方法确定配电容量。配变的安装、更换都很方便,配变型号也不断的更新,选择配变容量时不必考虑10~20年的发展。根据多年经验,对于农村综合用电的配变,一般以能满足实际负荷最大值为标准,若留有余度,最多不超过10%;对于季节性供电的专用配电变压器,则按平均负荷的2倍左右进行选择。

楼主(2010-05-20):
感谢分享!

希望各位同仁多交流!

网友B:
UL1007#30 8P*39MM一端带XH2.5另端带SCN2.5配针座 线束,请联系:QQ128580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