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的电机控制

楼主(2007-03-20):
18.5KW的给水泵电机控制是否需要星三角降压启动,急急!

网友A:
最好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B:
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
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启动

网友C:
最好用变频器!如果没有最好要用星三角启动!因为18.5的也不是小功率了!

网友D:
按理说是电机超过20KW使用降压启动,不使用在启动时只是对电网产生冲击.像你这种看你周围环境了,可用可不用.最好是用.

网友E:
一般7.5KW以上3相电机就需要降压启动了;星三角降压是个不错的选择,有条件的用变频器。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机还是用降压起动安全,电机坏了修一次好麻烦的.还说不定那天运气不好还要被拉弧放电的声音吓个半死

网友G:
18.5KW不大,满足两个条件就可直接起动
1、电网允许
2、负载起动特性允许。

网友H:
如果是带载启动的话最好用降压启动,比如自藕降压或者很多人都说不错的软启动。

网友I:
18.5KW功率可不小了,如果是变压器容量够大,就直接起动,反之,采用星角起动

网友E:
不知道楼上几位昨会认为18.5KW电机还不需要降压启动?18.5KW电机带负载全压启动瞬时电流会达到其额定值的5倍,那么熔断丝得放多大?此时对电网的冲击是很明显的,同时对启动器和导线的冲击也是一样。

网友J:
只要电网允许,电机启动不频繁,就可以直接启动,我在山东一个化工厂自备电厂还见过200KW的电机直接启动呢,18。5KW算什么

网友H:
到底要不要降压启动或者用软启动,或者直接启动,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电网状况、使用线缆、设备资金投入等等要求来选型的,不能一概而论,只要保证设备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K:
条件模糊,不能判断。

网友L:
最好要用星三角启动或变频器,

网友M:
可采用带有泵控制功能的软起动器,即可以减少启动对电网的冲击,还能解决泵的水锤效应,关键是价格比变频便宜的多

网友N:
   最好要用星三角启动或变频器,如果不用的话有一点不安全吧

楼主:
如果直接启动,空开及交流接触器选多大呀

网友O:
最好降压启动,18不小了.

网友O:
200K的全压启动,不能吧,冲击太大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7-3-21 9:17:00 发表的内容:
  只要电网允许,电机启动不频繁,就可以直接启动,我在山东一个化工厂自备电厂还见过200KW的电机直接启动呢…
--------------------------------------------------------------------------------------------
师兄,你那电机是多少工作电压的,你不要说是10KV的电动机哈,我们在说380V的东西.

网友P:
给排水,还是用变频器带比较好!

网友F:
对头,严重同意楼上,在风力,水力方面用变频器是比较节能的,就是有污染.

网友Q:
用变频器控制撒,节能又可靠。又贵不到那里去啊。!

网友G:
本厂75W电动机控制水泵。直接起动,起动正常,运行平稳。设备简单,易于维护。20年如一日。非常OK。

网友J:
下面引用由杨中格在 2007-3-21 19:5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7-3-21 9:17:00 发表的内容:
  只要电网允许,电机启动不频繁…
--------------------------------------------------------------------------------------------
电机当然是380V的低压电机,那个厂是负责电气的说200KW他们直接启动,自备电厂,我也感到奇怪

网友J:
前段时间看了个资料说的是:理论是只要是电网容量足够,多大功率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R:
变压器的容量允许就可以这么做,这么大的电机也不可能频繁起动吧!

网友S:
一般7.5KW以上3相电机就需要降压启动了;星三角降压是个不错的选择,有条件的用变频器

网友T:
没有变频器的话就得星三角了。

网友E:
当然, 只要变压器和电网允许,20000KW的电机也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对电网的冲击和浪费也是巨大的! 现在都提畅节约能源和清洁能源,直接启动的方法应该过时了!

网友U:
起动的方式很多啊

网友V: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W:
变频的威力太大了

网友X:
需要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Y(2008-09-04):
那么小的电机,直接启动就可以,如有钱就弄个变频器还可替你节电省钱.

网友Z:
22KW的水泵电机都直接启动过了

网友AA: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若没降压启动,对电网冲击是很大的。

网友AB:
我认为只要电网允许,18.5KW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我认为降压启动的目的是保护供电电网而不是保护电动机

网友AC:
老土

只要电网容许

55KW及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轻载启动较佳。我们在实际广泛应用

网友AD:
如变压器的容量够,可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