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USB摄像机,做测量用

楼主(2007-03-20):
大家好,我想买一台USB接口的摄像机做测量用。要求畸变尽量小些,对目标进行光学放大,希望大家能给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FCVD-CCD系列是星烁工控科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USB2.0工业高档相机,SENSOR采用CCD类型,与CMOS工业相机相比,CCD相机具有高质量的特点,对于图像质量要求严格场合,FCVD-CCD系列是理想选择。
采用USB2.0高速接口,即插即用,方便简单。
USB单一供电,无需外接电源,易于使用,外部设置只需一台支持USB2.0接口的PC。
采用先进的EMC设计技术,保证高灵敏度和低噪声。
采用高速海量缓存 ,保证图像高速实时传输。
采用先进的EDA设计技术,保证硬件电路可靠性。。
采用电源冗余设计,保证供电系统稳定性。
采用电磁兼容设计,独特数模隔离技术,保证图像质量。
建立热设计模型,采用专业热分析软件,降低CCD芯片热噪声。
产品出厂前,经过整机老化试验,进入稳定的偶然失效期。
高信噪比,CCD的信噪比大于61dB,普通CMOS信噪比是40dB左右。
大面阵,大都采用1/2"面积CCD,保证图像灵敏度。
高AD位,AD分辨率均是12Bit以上。
高分辨率,目前支持140万像素,300万像素,400万像素,500万像素。
高速度支持:小窗口时支持高帧率。
触发方式,支持连续采集、软件触发方式。
曝光时间,电子快门,曝光时间可控,支持长时间曝光。
开发环境,支持二次开发,提供SDK。

产品系列

--------------------------------------------------------------------------------

FCVD-CCD080A
SENSOR类型:SONY 1/3" interline 8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4.65μm x 4.65μm。
最大分辨率:1024x768。
帧率:1024x768@20fps。
AD分辨率:12Bit。
输出数据: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数据格式:原始图像数据RAW。
曝光方式:全局曝光。
曝光时间:1/1000 to 50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FCVD-CCD130A
SENSOR类型:SONY 1/2" interline 14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4.65μm x 4.65μm。
最大分辨率:1360x1024。
帧率:1360x1024@7.5fps。
AD分辨率:12Bit。
输出数据: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数据格式:原始图像数据RAW。
曝光方式:全局曝光。
曝光时间:1/1000 to 100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FCVD-CCD300A

SENSOR类型:SONY 1/1.8" interline 30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3.45μm x 3.45μm。
最大分辨率:2048x1536。
帧率:2048x1536@10fps,1024x768@10fps。
数字输出: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数据格式:原始图像数据RAW。
曝光方式:interline方式
曝光时间:1/1000 to 80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FCVD-CCD300B

SENSOR类型:SONY 1/1.8" interline 30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3.45μm x 3.45μm。
最大分辨率:2048x1536。
帧率:2048x1536@8.6fps,1024x768@8.6fps。
数字输出: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数据格式:原始图像数据RAW。
曝光方式:全局曝光。
曝光时间:1/1000 to 95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FCVD-CCD300C

SENSOR类型:SONY 1/2.7" interline 30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2.575μm x 2.575μm。
最大分辨率:2048x1536。
帧率:2048x1536@15fps,680x512@15fps。
数字输出: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数据格式:原始图像数据RAW。
曝光方式:全局曝光。
曝光时间:1/1000 to 95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FCVD-CCD400A

SENSOR类型:SONY 1/1.8" interline 40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3.125μm x 3.125μm。
最大分辨率:2272x1664。
帧率:2272x1664@7.2fps,1136x832@7.2fps。
数字输出: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曝光方式:全局曝光。
曝光时间:1/1000 to 98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FCVD-CCD500A

SENSOR类型:SONY 1/1.8" interline 500万像素CCD。
像素尺寸:2.775μm x 2.775μm。
最大分辨率:2592x1920。
帧率:2592x1920@11.25fps,864x640@11.25fps。
数字输出:12Bit压缩格式。
图像格式:BAYER RGB。
数据格式:原始图像数据RAW。
曝光方式:全局曝光。
曝光时间:1/1000 to 770秒。
增益调节:全局增益,各颜色通道增益(白平衡)。
数据触发方式:连续采集、软件触发。
系统功耗:<1.75W。
传输距离:标准5m,USB2.0延长线选配,最远支持25米。
供电方式:单一5V供电,USB供电或外供电5V/500mA。
镜头接口:C口。
工作温度:0-50℃。
操作系统:Windows98 SE、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网友A:
详细信息登录我们网站
WWW.FCCTEC.COM

楼主:
to lan wenwu
首先感谢你的热情回复,我看了一下摄像机参数,满足我的测量要求是没有问题的。我担心这种规则的摄像机价格肯定很贵,我想要一台尽量便宜一些的,谢谢

网友B(2008-03-24):
可以看看国产的 大恒的相机。
DH-HV1303UM
DH-HV1303UC
DH-HV2003UC
DH-HV3000UC

你可以联系大恒图像的深圳办事处
0755-83479565-1046 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