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F540-18.5K 三菱变频器维修难题

楼主(2007-03-20):
本人有一台三菱变频器 故障代码为E-OU3 是过电压  复位键后过两秒钟马上又跳同故障,无法复位.  请哪位大虾多指导指导!!!!!!大体的故障是坏在哪个部位!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A:
换一个电源板试。

网友B:
电压检测坏了,确定一下是cpu板问题还是电源板上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2MBI754-140  这种模块的触发脚电压在多少伏 我测上去一才3-4伏左右 请问一下这正常麻?

楼主:
或者说 我把他的反馈一路的霍儿的输出端给开路掉 然后上电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对模块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 如果上电没问题的话 我不接任何东西运行也应该是没事的吧!这样可行麻?

网友C(2009-10-11):
浙江省的衢州市科力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修理变频器企业,在这方面具有相当规范的标准,从开始检测到清洗,查障,排障,恢复及试验,组装刷高压环氧漆,烘干,最后出厂,都有相当成熟的流程,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崇文小区或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氨厂机动部,电话:0570-3612894或0570-8510635(兼传真),手机:13957008582,联系人:方蔚。

顺便提一句,要想修理变频器,必须具备五方面的专业知识,一是非常精深的电机理论和广泛全面的电机实践,二是模/数电子技术的基础及应用实践,三是微机软件及硬件与DSP方面知识,四是仪表自动控制与拖动基础理论,五是对供配电系统非常熟悉并有过实际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