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控制柜总空开的位置

楼主(2007-03-20):
大家来讨论一下电控柜总空开应放在什么放置吧。

网友:
一般在正中间吧,接线方便

网友A:
一般放在靠近上端吧,进线和其它分支线路能分开就分开。

网友B:
按照习惯,左上侧.

楼主:
你们是放在安装底板上吗?
我们公司做柜的时候一般有一个总电源空开,给电机和控制电源供电的。我们公司一般放在柜的左侧面,但空开扳子在柜内,要开关空开时必须打开柜门才能操作。还有人这样做吗?

网友C:
左上,或中间

网友D:
左上侧、中上侧、右上侧,根据走线需要确定。

网友E:
基本是左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一般在中间吧

网友G:
我一般是放在上部的中间,留有进线的空间!

网友H:
左中,我的习惯,因为上进下出,总空开你还要把母排翻到上面去别的动力配电柜,所以空开在左边,母排下来后从右边翻上去.

网友H:
当然如果你将主配电柜放在配电柜排的右边空开就要反过来放了,这样比较节省母排(现在铜排好贵的).
题外话,见过人家有把主配电柜放中间的.

网友I:
分情况讨论:
高压配电系统:
高压开关:不定,可能是整个配电柜;
低压配电柜:
1、旋转刀:电控柜型架中间上部;
2、万能式断路器:中部或底部;
3、刀(熔)开关:中上部;
4、操作手柄在右侧的刀(熔)开关:柜体中上部右侧;
动力柜/控制柜等非标系列:
双开门电控柜:
1、塑壳断路器:不延伸操作手柄到外面的话就在左上部惑中上部;延伸操作手柄到外面的话就在左上部;也可以另外加一个总空开箱到柜体顶部;
2、微型断路器:左上部或者左侧侧面——操作手柄在外面,开关主体在里面;
单门电控柜:
1、塑壳断路器:左上部;
2、微型断路器:左上部或者左侧侧面——操作手柄在外面,开关主体在里面;
建议:开关放在左侧侧面:操作手柄在外面,开关主体在里面——便于操作!这种开关安装方式常见于专用设备中。

楼主:
非常感谢“老菜鸟”和各位网友的指教。

网友J:
各位兄弟,哪位要选用ABB低压可以找我!绝对低价!
塑壳、微断、接触器等!
我公司大量低价供应!
email:gzlongta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