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下trio运动控制器吧!

楼主(2007-03-20):
大家都知道,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控制器都有控制接口-10v-+10v,用来通过模拟量来控制被控电机的速度,运动控制器就是专为通过这些模拟口,控制电机按照所设定的曲线进行运行的专用控制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就是专为通过这些模拟口,控制电机按照所设定的曲线进行运行的专用控制器。”有些以偏概全了吧!

楼主:
错了,这里特指trio运动控制器。谢谢指正。

plc所带的运控模块,一般是脉冲输出的。

楼主:
trio运动控制器包含了一些常用的运动曲线模板,只要填写一些参数就可以了。这些曲线充分考虑执行电机的惯性问题,使电机进行柔和的S加减速运动,这是其他的比如单片机的D/A输出,PLC的D/A输出所难以做到的。且,这个曲线并不是模拟量输出曲线,而是通过编码器实际反馈的运动曲线。这都是是其他的比如单片机的D/A输出,PLC的D/A输出做开环输出所难以做到的。

网友B: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象翠欧也可以脉冲输出。

设置曲线比较容易,保证电机真的按照这样的曲线运动,确实是要写一些参数,可是这些参数写起来,不容易吧?

网友C:
“且,这个曲线并不是模拟量输出曲线,而是通过编码器实际反馈的运动曲线。”
这个软件好象并不能监控TRIO coordinator or servo parameter.

If you want to create smooth motion CAM shapes for your Motion Coordinator without a load of maths then CAMGEN has been designed for you !

网友D:
只能控制控制饲服?能输出脉冲吗?饲服更新率多少?有没有存储功能,DAC多少位?建议您看看galil运动控制卡!

网友B:
看来,“通讯网”只是介绍一个翠欧的凸轮设计软件,并不是在介绍翠欧的控制器。

楼主:
早上看见三位的问题,现一一解答。

1.模拟量控制问题。trio可以脉冲控制。
    一般可以接收脉冲控制的驱动器只有步进电机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和带PG卡的变频器等。而有许多不带脉冲控制接口而只有模拟量控制接口的变频器,直流驱动器,一样可以控制。带脉冲控制口的控制起来相对简单一些,只要发些梯型脉冲串,就可以。

楼主:
输出模拟量,是为了驱动许多没有脉冲控制口的驱动器。

楼主:
2.这个不是控制软件。是。以上这个软件确实不是控制软件,只是翠欧附带的运动曲线生成软件。只是曲线生成后,再加入到你的主程序内,再通过控制软件写入控制器,才能实现控制。
   贴这个图主要是因为直观,可以说明问题。

网友E:
请问Trio的4轴控制器大概要多少钱?带不带显示?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3-20 21:51:00 发表的内容: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象翠欧也可以脉冲输出。

设置曲线比较容易,保证电机真的按照这样的曲线运动,确… --------------------------------------------------------------------------------------------
以下是根据上图自动生成的点。 ' store the table points TABLE(tablestart,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TABLE(tablestart + 23,23,24,25,26,27,28,29,30,31.0102,32.0805,33.267,34.6179) TABLE(tablestart + 35,36.17,37.9467,39.9557,42.1893,44.6242,47.2233,49.9387) TABLE(tablestart + 42,52.7143,55.5,58.2857,61.0714,63.8571,66.6429,69.4286) TABLE(tablestart + 49,72.2143,75,77.7857,80.5714,83.3571,86.1429,88.9286) TABLE(tablestart + 56,91.7143,94.5,97.2857,100.0613,102.7767,105.3758) TABLE(tablestart + 62,107.8107,110.0443,112.0533,113.83,115.3821,116.733) TABLE(tablestart + 68,117.9195,118.9898,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 TABLE(tablestart + 79,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 TABLE(tablestart + 92,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

楼主:
说白了就是先根据参数自动生成曲线,对于每一个x点,根据曲线自动生成一个相应的y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tent01在 2007-3-20 22:48:00 发表的内容:   只能控制控制饲服?能输出脉冲吗?饲服更新率多少?有没有存储功能,DAC多少位?建议您看看galil运动控制卡… --------------------------------------------------------------------------------------------
如上图,你所说的,只相当于trio的PCI208卡,这个卡要配合电脑,插在电脑的PCI总线线槽中使用。性能trio主处理器是dsp32位。galil运动控制卡主处理器是摩托罗拉单片cpu32位。 trio 202 如同plc可单独使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3-21 8:43:00 发表的内容:
   看来,“通讯网”只是介绍一个翠欧的凸轮设计软件,并不是在介绍翠欧的控制器。
--------------------------------------------------------------------------------------------
不要着急嘛,一点点弄明白比较好,你说呢?

楼主:
敬请关注,以下教你一步步从连线,编程,直到最后你的电机按照你的要求跑出完美的曲线。

网友F:
我有206的控制器,硬件连接已好,不知如何设置伺服参数。请指教。

网友F:
搞错了!是轴参数。

楼主:
硬件连接是第一步,连接后,要先检查运动方向和反馈方向是不是一致。不一致的话,将编码器ab相倒一下。然后设置一个简单的直线,或斜坡,看看实际跟踪情况是否响应迅速。

网友A: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采用模拟速度接口的伺服驱动做位置闭环都是这么做的,这种做法至少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
Trio在这里真绝的恐怕还是刘斑竹指出的:凸轮曲线编辑功能,其实这类的运控卡或控制器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具备运动轨迹的规划能力,至于运动轨迹的闭环执行,则是任何闭环系统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3-21 14:57:00 发表的内容: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采用模拟速度接口的伺服驱动做位置闭环都是这么做的,这种做法至少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 -------------------------------------------------------------------------------------------- 道理是没有特别的,但具体到实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A:
至少我不认为Trio在“采用模拟速度接口的伺服驱动做位置闭环”这件事上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3-21 21:33:00 发表的内容:   至少我不认为Trio在“采用模拟速度接口的伺服驱动做位置闭环”这件事上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 飞机会飞是因为有翅膀,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知道有翅膀的飞机会飞和做出有翅膀的飞机飞上天是两码事。

网友G:
trio的东西看上去还是不错的,能作一个优秀的上位。

网友H:
我感觉Trio运动控制器最大的特色在于其编程简单方便,便于理解。比如“通讯网”给大家列出的凸轮曲线自动生成软件等。而且在编程时还没有太多的限制,一个程序的长度可以自由定义,不像我原来用过的一款控制器一个程序任务最多不能超过1000行。此外Trio的接口也做的很丰富,除了采用传统的步进方式(发脉冲)和伺服方式(发送模拟量接收反馈脉冲)外,它还可以提供最新Canopen、Sercos方式连接伺服,与外围PC或设备连接时可以有串口(Rs232和Rs422)、USB、以太网、ProfiBus-DP接口,我们做的项目用的MC206,RS232串口连接了Hitech的触摸屏,RS422串口还连接一个OMRON的PLC,非常方便实惠。而且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Usb口与计算机连接(Trio提供ocx控件,我们用VC++给客户编写了一个调试界面,需要设置时就用一下,不需要时可以将PC机拿走)。

网友I:
我也凑凑热闹,Trio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运动控制思路,而且还挺重视中国市场,不但在中国设了办事处,还推出了全中文版的编程软件,比起其他号称“技术先进的多的”运动控制厂家,对咱中国人可是厚道的多呀!
附上三个中文界面,显示该软件的三种状态,图一是与电脑联接界面,图二是编程状态,图三是在线帮助.

网友J:
看到这个话题真高兴,因为我正准备用TRIO-302X来做控制,正有问题。请“ 通讯网: 敬请关注,以下教你一步步从连线,编程,直到最后你的电机按照你的要求跑出完美的曲线 ” 继续,谢!

网友J:
请问“通讯网”:TRIO的I/O点的输入I,是否象PLC的输入有软件滤波抗干扰功能。

网友A:
“飞机会飞是因为有翅膀,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知道有翅膀的飞机会飞和做出有翅膀的飞机飞上天是两码事。”通讯网真会说笑!
采用模拟速度接口的伺服驱动做位置闭环这是业内在流行开放式串行总线和专用内部总线技术之前,就已广泛采用多年的成熟技术,就算时至今日也仍旧不失为可解决高端应用的一种实用技术方法。
如果把它说成是Trio的一个特点尚可,千万别说是Trio的特有技术。

网友K:
期待“通讯网”继续!

网友L:
如果想做多轴同步控制,保证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trio控制器可以么?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驱动器,带有速度环\电流环双环控制,还是要求比较高,位置\速度\电流三环控制?
控制器给驱动器发的是什么指令,位置指令还是速度指令,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如果是速度指令,怎么保证位置同步呢?
"通讯网"大哥,希望你指教,同时多谢你的帖子,希望你写下去.

网友H:
"请问“通讯网”:TRIO的I/O点的输入I,是否象PLC的输入有软件滤波抗干扰功能。"
我来替“通讯网”回答一下,Trio的输入点可以有象PLC一样进行软件滤波。只不过这个软件需要你自己用Trio Basic编写一下。我写个例子给你:
'''''''''''''''''''''''''''''''''''''''''
'The example for filter of input
'''''''''''''''''''''''''''''''''''''''''
'The input source is IN(i)  0<=i<=3
'The result will be in VR(i)

'1. initialize the variable
vbase=1000 'Define the base area of VR for flag
timeout=1000 'Define the time of filter
TICKS=0 'Initialize the timer

'Initialize the flag
FOR i=0 TO 7
    VR(vbase+i)=1
NEXT i

'Initlialize the result
FOR i=0 TO 3
    VR(i)=0
NEXT i

'2. Main process
WHILE TRUE
'2.1 Suppose you have three input need to filter
    FOR i=0 TO 3
        IF(IN(i)=1) THEN
            IF VR(i)=1 THEN
                VR(vbase+i+4)=1
            ELSE
                IF VR(vbase+i)=1 THEN
                    VR(vbase+i)=TICKS
                ELSE
                    time=VR(vbase+i)-TICKS
                    IF time>timeout THEN
                        VR(i)=1
                        VR(vbase+i)=1
                    ENDIF
                ENDIF
            ENDIF
        ELSE
            IF VR(i)=0 THEN
                VR(vbase+i)=1
            ELSE
                IF VR(vbase+i+4)=1 THEN
                    VR(vbase+i+4)=TICKS
                ELSE
                    time=VR(vbase+i+4)-TICKS
                    IF time>timeout THEN
                        VR(i)=0
                        VR(vbase+i+4)=1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NEXT i

    clearflag=0
    FOR i=0 TO 7
        IF VR(vbase+i)<>1 THEN clearflag=1
    NEXT i
    IF clearflag=0 THEN TICKS=0
WEND

网友H:
冒充一把专家,给简单解答一下,如有不合适之处,请各位见谅。

1. 如果想做多轴同步控制,保证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trio控制器可以么?
答:Trio的运动控制器当然可以做到多轴同步了,它目前最多可以做到1个控制器控制24个轴的同步运动。听说很快就会推出64轴的运动控制器。在使用中,也很简单,用connect指令就可以实现,而且如果轴与轴之间的连接比率是一个例如6:7这样的数值的话,还提供MOVELINK这样高精度的同步连接指令,确保由于数值比率为一个多小数数值时造成的累积误差能够得以消除。

2.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驱动器,带有速度环\电流环双环控制,还是要求比较高,位置\速度\电流三环控制?
答:你所列举的驱动器工作模式,Trio都支持。如果驱动器选择速度模式(速度环\电流环双环控制),则Trio运动控制器对应轴需要选择为Servo方式,此时控制器发送+-10V模拟量信号作为速度指令发送给驱动器,同时接收脉冲反馈构成位置环的闭环控制。如果驱动器为位置模式(位置\速度\电流三环控制),则Trio运动控制器对应轴应当选择为Stepper方式,此时控制器会直接发送脉冲信号作为位置指令给驱动器。 而且,Trio的灵活之处在于其控制器的灵活配置,比如MC206本身可以控制4个轴(还可再扩展1个轴),这4/5个轴可以是servo或stepper方式的任意组合。

3.控制器给驱动器发的是什么指令,位置指令还是速度指令,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如果是速度指令,怎么保证位置同步呢?
答:该问题可以参考上一问题的回答。Trio除了上面所说的servo和stepper方式之外,还支持总线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比如Canopen协议,Sercos协议,以及SLM协议等,而且在一个控制器中甚至可以是上面所列举方式的任意组合,也就是说用一个Trio的运动控制器可以将不同种类的伺服驱动组合在一起实现各种要求的控制(包括同步)。
    控制器在发送速度指令时,相应的要接入位置反馈信号,从而在运动控制器内实现位置环的闭环控制。多个轴之间的位置同步,首先是每一时刻的位置目标指令要同步,如果位置环由伺服驱动器实现(伺服设置为位置模式),在实际情况下很难将每个伺服的响应特性调教的一模一样,所以此时的同步精度就很难保证,特别是在要求较高的印刷行业。但是由运动控制器实现每个轴的位置闭环控制时(发送速度指令给驱动器),因为每个轴的实际位置都实时反馈到控制器中,所以控制器可以根据每个轴的具体情况时刻做出调整(这些在控制器内部实现,我们用户不用考虑),从而可以保证多轴同步的精度。

网友A:
说的不错!将控制模式分为Servo,Stepper和总线通讯方式来讲,就清楚透彻了许多。尤其是末段关于以servo模式实现在运动控制器多轴位置闭环同步控制讲得尤其好!充分道出了该模式的优势和价值。

网友H:
谢谢波恩版主的夸奖,实际上Trio有很多的特点,特别适合于喜欢钻研点的用户使用。我就是用Trio控制器后,才理解了运动控制原来很复杂深奥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联系。而且其软件是免费的,其软件和资料可以从trio.gkzhan.com处免费下载,有兴趣可以下载安装一下,进行离线编程运行。

网友B:
如果想做多轴同步控制,保证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trio控制器可以么?
如果问功能,什么控制器都可以,如果问性能,你要同步到什么程度?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3-25 11:45: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想做多轴同步控制,保证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trio控制器可以么?
如果问功能,什么控制器都可以,…
--------------------------------------------------------------------------------------------
多轴同步,或比例同步,是做这行的基本要求,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彩色印刷,一个彩点三基色,加上普通黑色共四色(用三种彩色凑黑色太浪费彩色颜料,彩色比黑色贵得多),一幅画要套四次色,色点位置必须很准,否则画面失真。

网友A:
To jack000:只是由衷的评论而已,并非刻意夸奖,欢迎多来论坛看看,多奉献些经验。

To 刘岩利:刘兄总是这样一针见血,精辟!

网友L:
长知识,谢谢jack000

网友H:
敢问刘版主,“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的技术参数是什么?也许我还真的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A:
To 通讯网: 没有正面回答刘版主的问题。
另:既然如此,能否谈谈“彩色印刷”中为保证“色点位置套准”所必须得同步要求指标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楼主:
运动控制器控制精度,与所选用的驱动器,编码器,和运行速度有关。比如点一个点,慢慢地点的精度肯定比高速点来的精确。一般来说是编码器一个脉冲。但如果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必然就慢。调试只能是在保证精度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提高速度。回答满意否?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3-25 18:20:00 发表的内容:

“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必然就慢”

这是哪家的理论?
--------------------------------------------------------------------------------------------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相当于步进电机的分辨率,比如说我控制器最高输出脉冲10khz,对于200步分辨率的步进,速度是50转/秒,误差1.8度,如果是2000步的步进,速度5转/秒,误差0.18度。

网友B:
敢问刘版主,“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的技术参数是什么?
一般来说,就是一定速度、加速度条件下所允许的速度、位置误差。(当然,这并不完全由运动控制器决定)

“运动控制器控制精度,与所选用的驱动器,编码器,和运行速度有关。比如点一个点,慢慢地点的精度肯定比高速点来的精确。一般来说是编码器一个脉冲。但如果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必然就慢。调试只能是在保证精度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提高速度。回答满意否?”
在什么情况下,敢保证误差是一个脉冲?最高频率只有10KHZ,您这是宣传翠欧还是要抹黑翠欧啊?

网友M:
   “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必然就慢”

1、编码器分辨率如果与运行速度存在必然联系,就等于说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
2、既然是相关的,请你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式!
3、用那些事实而非的例子说明不了问题!

4、这个关系式应该是:

1)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r/s)= 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

2)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偏差计数器脉冲计数频率上限

3)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r/s)上限= 偏差计数器脉冲计数频率上限

4)电机转速(r/s)上限= 偏差计数器脉冲计数频率上限/编码器解析度

5)这样当偏差计数器工作在上限时,电机速度上限与编码器解析度成反比,即“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上限必然就慢”!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相当于步进电机的分辨率”此言差矣!如果还停留在步进的概念里来讨论伺服,恐怕也只能用脉冲来衡量系统指标了,“最高频率只有10KHZ”还真是有误导别人和“抹黑翠欧”的嫌疑啊!
另外,照你这么说,国外2的22次方分辨率的伺服就绝无高速应用的可能了,而事实是你举例的彩色印刷系统恰恰趋向于采用高分辨率的伺服做高速无轴传动。
所以,必须跳出后步进时代的脉冲概念来看待编码器分辨率问题,尤其是高分辨率的绝对式编码器和采用高倍率细分技术的正余弦编码器。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3-25 21:19:00 发表的内容:
  敢问刘版主,“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的技术参数是什么?
一般来说,就是一定速度、加速度条件下所允…
--------------------------------------------------------------------------------------------
我是打个比方,我又不是说实际最高脉冲频率就是10khz,只是为了好计算。

网友A:
怎么“刘志斌”和“通讯网”见面就打?!打就打吧,技术争论未可厚非,只希望不要进行技术以外的评价和指责就是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3-25 21:46:00 发表的内容: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相当于步进电机的分辨率”此言差矣!如果还停留在步进的概念里来讨论伺服,恐怕…
--------------------------------------------------------------------------------------------
你又来了,我只不过是打个比方,说明一下分辨率和速度的关系。你说的绝对值编码器,和正余弦编码器,跑题了吧?现在所有的运动控制好像只有增量式编码器的接口。

网友M:
  “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必然就慢”“慢慢地点的精度肯定比高速点来的精确”

1、编码器分辨率高,电机速度受到限制,是偏差计数器计数上限的问题,就是说电机跑得快,会出现偏差计数错误,出现脉冲位置误判;

2、“慢慢地点的精度肯定比高速点来的精确”,是个物体惯量大小对加速度的影响、对位置精确控制的影响问题,是两码事!

网友H:
/////////////////////////////////////////////////////////
  敢问刘版主,“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的技术参数是什么?
一般来说,就是一定速度、加速度条件下所允许的速度、位置误差。(当然,这并不完全由运动控制器决定)
/////////////////////////////////////////////////////////
刘版主理解问题就是“一针见血!”,可我还是不明白你所讲的控制器误差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满足“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我这个人喜欢用数据来看待分析问题,不太认同只是概念性的说说,因为你这一句“如果想做多轴同步控制,保证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trio控制器可以么?”就将Trio控制器打入冷宫,这些用了很长时间而且效果很好的用户岂不是觉得上当了?

网友F:
   各位老大:还是详细讲讲Trio的硬件连接、软件操作方面的东东,好让像我这样的新手能将Trio用起来更实际些,谢谢了!!!

网友A:
To jack000:其实你没有看清刘斑竹的回帖。
第一句“如果想做多轴同步控制,保证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trio控制器可以么?”是重复前面某网友的提问;
第二句:“如果问功能,什么控制器都可以,如果问性能,你要同步到什么程度?”则首先肯定回答了与多数运控卡一样Trio在功能上是具备同步能力的,其次,至于同步性能如何,需要单独考量。
所以刘斑竹从没有“将Trio控制器打入冷宫”的意思。
另,请勿重复发帖,尤其是空贴!

网友A:
To 通讯网:“既然只不过是打个比方”来简单说明“分辨率和速度的关系”那就不深究了!我也不再重申“绝对值编码器和正余弦编码器”了。

不过你所说的“现在所有的运动控制好像只有增量式编码器的接口”的说法未免太绝对了,当然了,你只是说“好像”,因为恰恰是你介绍的Trio的某款产品就有可接入德国海德汉EnDat接口绝对编码器和日本多摩川绝对编码器的能力,你不会是故意隐瞒不报吧!

楼主:
TO 波恩:发个资料上来。

楼主:
谢谢!经过你的指点,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资料确实可以。我以前没有用到,也不是所有规格都用。辩论确实有好处!不过还是请你发个资料。

楼主:
更正一下,我以前说的失误,应该是目前伺服电机配套的编码器都是增量式的。

网友G:
 更正一下,我以前说的失误,应该是目前伺服电机配套的编码器都是增量式的。

这句话我就不同意了,我们代理的伺服电机一般采用旋转变压器,也可以用正余弦编码器。不要一竿子打死了。

楼主:
to 波恩:把你网管的投诉电话给我。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3-27 14:12:00 发表的内容:
  To 通讯网:确实不是所有规格都有。这么说资料你自己有啊,就不必我发资料了吧。
--------------------------------------------------------------------------------------------
发吧!不要只是道听途说。听说过和你干过是两码事。现在展览会那么多,讲座那么多,谁都会去听。你该不是看不懂英文吧?

网友I:
感谢"波恩"对我们产品如此了解!你的名字使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原德国首都莱茵河畔散步的日子.也感谢"通讯网"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
希望二位和为贵.
"叫我小白:"说的对.伺服电机的反馈方式有多种,也希望 "通讯网"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应该是目前伺服电机配套的编码器都是增量式的"这句话确实有不妥之处.应该说大多数如此.其实有些厂家有自己的特殊形似的编码器反馈.比如说松下,安川,三菱都有绝对值编码器反馈,信号的处理方式各不同.英国CT也有自己独特的绝对值及增量式反馈方式."正余弦编码器"在产品中也很普遍.
"波恩"提到的技术文件可以到trio.gkzhan.com的资料下载部分的第二页获得.也可到www.triomotion.com 中下载.
德国海德汉EnDat接口绝对编码器(TN20_69)和日本多摩川绝对编码器(TN20_65).
" 如何安装”中文软件.rar”说明",再下载 "仿真程序例子",大家对TRIO的编程方式就会有所了解.
有进一步的问题,大家可以在www.skype.com 注册一用户名,可以加"wyebox"作为好友,欢迎大家提出各种关于TRIO使用中的技术问题.
实话实说,TRIO的编程方式,对于时间紧迫的项目开发人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也能节省宝贵的时间来做更多的项目.这也是我工作中的切身体会.
也希望刘版主本着海纳百川的精神看待我们这来自欧洲的运动控制产品,希望您代理的GALIL和TRIO以及PMAC都能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贡献力量.通过两年来做TRIO产品,感觉中国的运动控制市场很大,大家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把这些欧美的产品及其功能介绍给大家,也有利于国内同行学习进步.实际上业界有两家专业做运动控制的公司也在代理TRIO产品,通过应用也对他们的产品开发起到了借鉴作用.

网友A:
"波恩"提到的技术文件可以到trio.gkzhan.com的资料下载部分的第二页获得.也可到www.triomotion.com 中下载.
德国海德汉EnDat接口绝对编码器(TN20_69)和日本多摩川绝对编码器(TN20_65).
=============================================

谢谢!有时间一定拜读!以前只是在检索绝对编码器的技术资料时,偶然在Trio的产品新闻中看到Trio推出具有EnDat和多摩川绝对编码器接口板卡的消息,还真下载过具体资料。在此,谢谢“MotionCoordinator”提供资料链接并帮我解围,希望“通讯网”也本着“和为贵”的出发点,不要继续向我催讨资料了,免得吵来吵去的,让人笑话,有冒犯之处还请多多海涵。

楼主:
确实,工控这行像辞典,什么时候翻,都能发现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或注意过的新东西。就像记单词,每次都能了解一两个新词,读起工控这本书也越来越流畅。希望多做交流。

网友A:
谢谢“通讯网”!张贴的应该是Trio卡的编码器接口定义吧?!前为增量式,后为绝对式。

网友L:
各位大哥谁能帮小弟回答一下,听说大型卷筒纸印刷机对同步精度要求较高,具体的指标(速度同步/位置精度)能达到多少?我看到一些文章写国外已经用到22位(400万)的编码器,低一些可不可以,国内好像只能做到17位(通过分频电路得到的,实际只有1024个光栅)。与其匹配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如30kw)要求什么样的性能指标,价格大概多少?是不是只有国外产品,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国产伺服。

网友L:
另有问题请众老大解答,现在的运动控制器采用什么样的同步原理,主从随动的还是控制指令并行的

网友B:
现在的运动控制器采用什么样的同步原理,主从随动的还是控制指令并行的
都有

网友L:
那么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主从的接多个轴,选择一个轴作为主轴,其余都是从轴是吧

网友A:
不是刻意打击国内伺服,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国内伺服尚不足以支撑“大型卷筒纸印刷机”的无轴传动应用,不仅仅是反馈分辨率问题,电机和伺服技术,尤其是大功率(比如楼上提的30KW),本身就恐难胜任。
想用国内的,好!支持!不过真的还需耐心等待,也许1~2年,也许更长。

网友B:
那么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主从的接多个轴,选择一个轴作为主轴,其余都是从轴是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缺点,不过,主从随动应用方便一点,可以把外部信号作为“主轴”。毕竟不是每台设备都是可以自己控制主轴的。

网友L:
那位有经验的大佬能解答呢,大型卷筒纸印刷机对同步精度具体的指标(速度同步/位置精度)能达到多少?编码器至少多少位。与其匹配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如30kw)要求什么样的性能指标,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建议“大飞机”直接咨询Rexroth。

网友I:
也可问问,LUST,LENZ,或KEB及YASKAWA.也许我对您所说机器了解不够,觉得你问的比较笼统.能否确认多少个电机?功率不都是30KW吧?
精度一般都是看印出的两个十字(两种颜色)是否重合.偏差距离有多少?间歇式轮转印刷机精度一般达到1个丝(最高速度200m/min).
有这种机器的图片最好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J:
偏题了,还是多说说TRIO控制器吧!敬请“通讯网”接着说TRIO控制器

网友H:
我来继续Trio的介绍吧,这周刚用Trio MC206做的电子凸轮项目,其要求如下: 1、 电机做正弦或其它形状波形; 2、 振幅和振频振动状态可调; 3、 电机振动开始从正弦波的最高位开始振动; 4、 当波形变化振幅和频率的时候,正线波形始终保持平衡位不变; 5、 电机振动停止时必须保持和振动开始时的初始位一致。 该图是调试输出的效果。

网友H:
这是该电子凸轮的测试程序,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Sin example
basic_scale=4000
distance = basic_scale
points = 1500
start_y = 0
tablestart=0
' create the table points for normal cam
FOR i = 0 TO (points - 1)
    x = i / (points - 1)
' TABLE(tablestart + i,start_y + distance * (x - SIN(2 * PI * x) / 2 / PI))
    TABLE(tablestart + i,start_y - distance * SIN(2 * PI * x))
NEXT i

' create the table points for start cam
FOR i=0 TO INT((points-1)/4)
    index=INT(tablestart+i+3*(points-1)/4)
    TABLE(2000+i, TABLE(index)-distance)
NEXT i
' create the table points for end cam
'FOR i=0 TO INT((points-1)/4)
'    TABLE(3000+i, TABLE(INT(2*(points-1)/4)))
'NEXT i

' set the variables
tablestop = tablestart + points - 1
moveax = 0
linkspeed = 10
linkdist = 5
' Set the speed on the axis to be moved
SPEED AXIS(moveax) = linkspeed

DEFPOS(0) AXIS(moveax)
' First move to the balance position
TRIGGER
CAM(2000,2000+INT((points-1)/4),1,linkdist/4) AXIS(moveax)

VR(0)=1
VR(1)=1
counter=0
WHILE VR(0)=1
' perform the move
    CAM(tablestart,tablestop,VR(1),linkdist) AXIS(moveax)
    WAIT LOADED
    counter=counter+1
    IF counter>=3 THEN SPEED AXIS(moveax)= 25
    IF counter>=8 THEN
        SPEED AXIS(moveax)=10
        VR(1)=1.3
    ENDIF
    IF counter>=11 THEN VR(0)=0
'Stop CamGen Sector1
WEND

'end move
CAM(tablestart,tablestop-INT((points-1)/4),1,linkdist*3/4) AXIS(moveax)

楼主:
谢谢 jack000 !
  这里大部分都是初级阶段,讲问题不能太填鸭式的,否则还是糊涂。
  你先讲讲,你带的何种驱动器,为什么需要电机实现以上功能。

楼主:
我是块砖,引来了你这块玉。

网友B:
如果只是正弦波的话,不需要这么费劲的。

网友J:
偏题了,还是多说说TRIO控制器吧!请“通讯网”接着说

网友A:
这样的凸轮功能,够劲儿!类正弦的频率和幅度是多少?

网友N:
“编码器分辨率高,运行速度必然就慢”
不够严谨,不过我想大家都知道,不过是讲,对于控制系统而言,速度和精度是一对矛盾,在达到一个平衡点后,如果一方提高,另一方就会有损失,不必打官司,多讲点要点给我们学习学习
  另外,我觉得控制方案还得考虑机械的制造水平,如印刷机,机械精度几个丝,达到一定的印刷速度,电气精度有0.1丝就够了,重要的是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大家讨论时有一统一的比较口径就好了

网友H:
"类正弦的频率和幅度是多少?"
答:从该示波器中可以看到其显示设定,横向座标代表时间,现在设定一格为500ms,纵向代表幅值,一格为2000个反馈脉冲计数值。做该试验用的电机设定为转1圈反馈1000个脉冲,四倍频计数后为4000。根据以上条件,波恩版主自己算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A:
哦!谢谢,这就算,汗...

楼主:
最近比较忙,就先从最简单的202的接线开始说起吧!

楼主:
这是左上第一个插头,主要是给202供电,中间一根是壳地,v+是24v,v-是零。CAN_H ,CAN_L是can总线(这个支持can class2,这个目前先用不到,可以不接.)

楼主:
这是右上的端子,vout+,vout_是控制输出,接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模拟控制口。 Amp enable A,Amp enable B,是使能信号,Amp enable A允许a轴动,Amp enable B允许b轴动。底下的应用,类似plc的输入、出触点,0v,24v是触点用电源。有多个功能可以切换。

网友O:
刘斑竹,你不要泻气啊,我正默默地支持你,你问问题总能一针见血,没有你贴子的含金量就大减啊.

网友P(2007-04-19):
刘斑竹,你不要泻气啊,我正默默地支持你,你问问题总能一针见血,没有你贴子的含金量就大减啊. 吐了

网友P:
楼上有没有BT精神?

网友Q:
通讯网
请继续

楼主:
如图,是下部端子的接线定义,红圈部分是0轴的编码器输入,篮圈为给编码器的+5v的供电。篮圈上部为1轴编码器的输入。

网友R:
补充一下通讯网关于以上图形的解释.MC202的上图中右上角四个管角也可做两路集电极开路的脉冲输出控制两个伺服或步进驱动器.
感谢通讯网这种老黄牛精神为大家服务.
我听说TRIO现在用新出的MC302X代替该产品,在脉冲输出方面采用差分输出方式,抗干扰性更好.内存增大,串口接线方式比MC202有改善,更实惠.

楼主:
这里再做一个小的介绍,凡是需要接编码器信号的地方,比如伺服驱动器,带PG卡的变频器等,接口(这里以增量式为例)都是A+,A-,B+,B-,Z+,Z-,这个实际上是光电管的正负极,如图,如果是线性编码器直接对应连接就行。如果是PNP,NPN,只有一个A,B,Z,接法就要改变,如果编码器是npn的,编码器A接A-,A+接+5v,编码器B接B-,B+接+5v,编码器Z接Z-,Z+接+5v,如果编码器是pnp的,编码器A接A+,A-接0v,编码器B接B+,B-接0v,编码器Z接Z+,Z-接0v,稍微有些绕。接的时候一定小心,以免烧毁器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了避免麻烦,教你个办法,买编码器,一律买线性的,不用费脑子考虑接法,一一对应,不容易接错,呵呵!

网友J:
请高手继续

网友O:
楼上有没有BT精神?

不明白????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y568在 2007-4-20 21:03: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有没有BT精神?

不明白????
--------------------------------------------------------------------------------------------
说你一啊!

网友B:
TRIO 的编码器口不是差分接收器,是光耦,而且没有限流电阻。这样用,对编码器的电流要求是多少啊?

楼主:
看我前面的图

楼主:
资料上有,你扒拉字典自己看看。

楼主:
接好以后,就可以进行你的第一个调试了。

写两句;

  WDOG=on   ;本句是使能,即将Amp enable A,Amp enable B置1,使驱动器可以工作。
 DAC=100     ;dac是模拟量输出,即在模拟量输出端加一个模拟量100对应的电压。
    点运行,如果驱动器设置正确的话,你的电机就应该转动了!

网友A:
“资料上有,你扒拉字典自己看看。”真有你的,就这么回答问题!这回好在是刘版主在提问,要是换其他网友,不知你这楼主该如何作答?

网友H:
MC202是Trio已经停产的控制器,建议“通讯网”去Trio网站上下载最新的MC302x资料,它是MC202的替代产品。 “TRIO 的编码器口不是差分接收器,是光耦,而且没有限流电阻。这样用,对编码器的电流要求是多少啊?”看来刘版主不太了解Trio控制器,Trio所有的控制器的编码器接口都是差分形式的。MC202只是在做步进方式输出功能时,采用的信号输出方式才为集电极开路形式,其指标为24V 50mA Max. 以下是MC302x图片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省线!竟然用双向线驱动和接收,有启发!

网友O:
太过份了,都是E文,这叫人怎么学啊?

网友A:
都是E文,就不能学了?!大学英语怎么过级的?
果真这么想的话,倒真是过份了!

网友H:
再发一个MC302x与MC202的技术指标区别

网友A:
确实强了不少!

楼主:
D9接口两用挺特别的。

网友B:
“TRIO 的编码器口不是差分接收器,是光耦,而且没有限流电阻。这样用,对编码器的电流要求是多少啊?”看来刘版主不太了解Trio控制器,Trio所有的控制器的编码器接口都是差分形式的"

我是觉得,通讯网给出的介绍,似乎有点不对。

网友C:
哈哈,“通讯网”,小点声音告诉你,下次介绍Euro205X吧!

网友A:
错了不怕,就怕不认错,共同进步了!

网友S:
通讯网好苦啊!
初衷是好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舒文锋在 2007-4-27 17:12:00 发表的内容:
  通讯网好苦啊!
初衷是好的。
--------------------------------------------------------------------------------------------
这里面就jack000 ,是干过的,专业。其他的没干过。

网友A:
“其他的也就跟刘志斌差不多!”这么说包括楼主本人也是在纸上谈兵了?不是会真的吧!

楼主:
以前干过一个。新的302x估计暂时没有机会用了。

网友J:
mc302x是否只支持一个虚轴呀?

网友R:
如果你只用一根轴,MC302X就支持两个虚轴.如果用到两个轴,它就只支持1个虚轴.

网友B:
"mc302x是否只支持一个虚轴呀?"
控制器上有几个专用的虚轴,我不知道,但是,没用上的实轴不就是虚轴吗。

网友A:
 “mc302x是否只支持一个虚轴呀?”支持多个虚轴的实际意思何在?

“没用上的实轴不就是虚轴吗”这样讲似乎成立,但是实轴都不用了,留下许多的虚轴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网友B:
“留下许多的虚轴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有时候,编程真的方便很多。例如,要做正弦摆动的时候,无论控制卡上提供了怎么方便的电子凸轮规划功能,都不如和一个虚轴一起画圆方便。

网友A:
确实方便,还是刘斑竹经验丰富!学习了。

楼主:
trio所谓实轴是:控制输出接口,和编码器回馈构成闭环的的一个轴(电机)。拿trio来说,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0,或1轴,因为只有一个控制输出口,另一个编码器接口只能计量,不能控制,此所谓虚轴。比如trio用于包装行业,一个实轴用来实际控制电机,另外一个虚轴(也就是编码器输入口),用来计量长度。

网友A:
如果是“用来计量长度”的话,恐怕与虚轴概念又有所出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5-5 11:44: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用来计量长度”的话,恐怕与虚轴概念又有所出入了。
--------------------------------------------------------------------------------------------
恐怕你的虚轴的概念错误。

网友A:
“虚轴的概念错误”? 洗耳恭听,愿闻其详!希不吝赐教

网友C:
    TRIO:Any axes not having a hardware interface can be used a
"virtual" axis!

网友B:
如果是 Any axes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算实轴还是虚轴?比如只有一个测量轮带动的编码器信号?

网友R:
此种情况为实轴
Atype=3(编码器输入轴)
ATYPE=0(虚拟轴)
ATYPE=1(脉冲输出轴/步进轴)
ATYPE=2(伺服轴)
:
:
:
根据需要有多种轴配置.

网友C:
1、“如果是 Any axes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算实轴还是虚轴?”
             在这里我理解为虚轴。“all hardware interfaces”应包括模拟信号,数字信号,还有总线通讯等界面。
2、“比如只有一个测量轮带动的编码器信号?”
             在仅做单独测量的应用中我理解为实轴。但在伺服双反馈控制的应用中,却要将它当做一个虚拟伺服轴,是需要控制的。需要给它指令位置(等于主伺服的指令位置),设置伺服增益,伺服闭环,将输出叠加到物理输出,补偿两个反馈通道的偏差。

楼主:
“如果是 Any axes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算实轴还是虚轴?”

----这话问的!can be used a "virtual" axis! 这不就是答案吗!

Any axes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 这句话是:任何轴,如果没有完整的所有的输入输出接口,可以用作虚轴。所谓完整的就如我上面定义的实轴:有控制输出口,和编码器反馈输入口的闭环,通讯口不算!虚轴就是有输出,没有输入,或者只有输入,没有输出,二者比居其一,没有完整的输入输出和没有输入输出不是一个概念。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 没有完整的接口,指的是并不是没有接口,而是 输入,输出最起码有一个。否则就不是一个虚轴,而是N个了。

网友C:
     惭愧,对“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理解有误。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 没有完整的接口,指的是并不是没有接口,而是 输入,输出最起码有一个。”如果这样,我认为是实轴。

楼主:
下面引用由重剑在 2007-5-8 12:43:00 发表的内容:    惭愧,对“ not having all hardware interface… -------------------------------------------------------------------------------------------- 这就叫虚轴,如果包括连输入输出都没有的有16个!但只算一实一虚。

网友C:
TO:通讯网:
   TRIO官方答案:If ATYPE=0 an axis can be used as a virtual axis.  The axis number may already have ATYPE=0, or you can uncheck the servo and stepper box under the Controller / Enable features menu to make it a virtual axis.
   另中国技术triomotion@126.com

网友T(2008-06-14):
没人再说了呢看的挺有意思,

网友U(2009-01-20):
请问一下TRIO技术支持,EURO205X的控制板卡是不是可控制四个轴,听说要买另外三个轴的ID号才能使用,那刚开始买回来只能用一轴,如果只用一个轴,那板卡多少钱,如果再买三个轴ID号,每个号要多少钱,是不是要一万多,如果不贵可以考虑选 用!本人信箱WSW97168@126.com请指教!

网友V(2009-03-21):
运动控制器我没有用过,可以给我一些资料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W:
现在在www.triomotion.net很方便下载的。

网友X(2011-06-17):
请问trio能像单片机一样进行中断处理吗??如果可以,能给我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Y:
麻烦你说一下你需要的具体功能。给出你要做的实例。用单片机怎样实现?然后我再看用TRIO怎么做。

网友Z(2013-12-08):
引用 楼主:
TO 网友A:发个资料上来。

 ATM 60 绝对编码器就可以

网友AA(2014-01-18):
这个可以控制工业机器人的吗?

网友Y:
可以的。例如Delta 机器人,SCARA机器人等。

网友AB:
那时候干横切机准备用翠欧的控制器,学习了一下,要是现在有机会再用就肯定做的更好了。

网友(2014-11-28):
mpc003 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DIP-30封装,只有芯片般

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

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

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
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个控制器

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

,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

发。控制器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使用简单方便,可代替运动控制卡用于各

中小型机械设备。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AC(2015-01-23):
现在还有人用着款控制器么···

网友AD:
用的人还不少。也祝你使用顺利。

网友AE:
好多年了。。。。。。。。。。。现在来看,这个玩意太贵,用别的东西也可以实现。只要不是响应要求速度太高,要求精度太高。

网友AF:
trio能不能用c#编程能

网友AG(2016-03-24):
h1:454180680

QQ群:454180680

专业运动控制器学习群,大家一起学习hh

网友AH:
哪里有关于movelink指令的详细介绍?

网友AI:
这是好资料,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AI:
现在所有的运动控制好像只有增量式编码器的接口。

网友AJ(2017-09-24):
请教一下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K(2018-06-05):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Trio运动控制器最大的特色在于其编程简单方便,...

请问trio可以RS232自由口通信协议吗?

网友AL(2019-06-22):
引用 网友I:
我也凑凑热闹,Trio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可给大家提供...

那有中文在線幫助。。。我們怎麼是英文的。。

网友AM:
有谁认识这个品牌的伺服,好不好用,稳定?

网友AN(2019-07-31):
引用 网友AE:
好多年了。。。。。。。。。。。现在来看,这个玩意太贵,...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就是专为通过这些模拟口,控制电机按照所设定...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N:
引用 网友H:
敢问刘版主,“各轴速度和位移严格同步”的技术参数是什么...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