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PH计的问题

楼主(2007-03-20):
工况是100度左右的水,用什么样的PH计好啊??

网友A:
设计一个引流降温装置,随便选一个满足参数要求的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一楼,PH主要运用在室温环境下!

网友C:
可以使用罗斯蒙特396系列的PH计
赵工 0755-83981530

网友D(2007-07-04):
www.nahua.cn数百中进口在线pH测量供你挑选

网友E:
需要一个减温装置,压力最好也不要太大,不然的话没法测,温度那么高,罗斯蒙特的估计也够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