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轴承的种类与用处~~

楼主(2007-03-20):
各位同行和高手~~
我想请问大家所见过的轴承有哪些种类,在哪些场合该用何种型号的轴!!

楼主:
各位同行和高手~~
我想请问大家所见过的轴承有哪些种类,在哪些场合该用何种型号的轴承啊~~~

网友A: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高手赐教!!

网友B:
看一下机械手册,那是会有的

网友C:
种类太多了啊!

网友D:
种类很多,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E:
种类太多,特别是现在新旧标准混用,真的是没法说清楚。

网友F:
常用的有平面轴承、球面轴承、推力轴承,直线轴承、滚针轴承,说对不对,大家补充哈
还是五金手册上全面。

网友G:
还有滚珠,滚轴,油液轴承(这个好像是刚出来的,用在超高速轻负载场合);按防护等级有不封闭,半封闭,全封闭,轻载少灰尘可以用不封闭或半封闭的,灰尘大或潮湿的用全封闭的;滚珠和滚针(滚轴)应该用于大负载,低速;直线可以高速,中载;俺也知道的不多,请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H: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种类多的是,用法也有介绍

楼主:
风机上一般用什么样的轴承啊?

网友I:
风机还是电机,多大的机械,那种类型的风机

网友F:
油液轴承(这个好像是刚出来的,用在超高速轻负载场合
你们家电脑硬盘就用的这种轴承,据说我们国家的还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J:
看机械手册!!

楼主:
付旦: 引用 21:17:00
风机还是电机,多大的机械,那种类型的风机
`
风机!10.5KW的

网友K:
看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