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modnet通讯问题

楼主(2007-03-20):
直接进入正题。
上位citect,下位I-8437(泓格控制器),通讯协议modnet(modbusTcp/Ip)。
问题:当模拟量给定输出时,总是有数据反复的现象。
例如:现在的阀位是30,我想给定60,当在画面上给定60后,数据先是变成60然后跳回30,最后又跳到60,在下位察看只显示一次,也就是下位没有数据跳变。
程序、参数全部检查了n遍了,就是没有看出什么毛病,用工具监视给出的数据也很正常,不知道那位“大虾”能够帮帮忙啊,急死我了!
谢谢先!!!
可以联系:sunplay_lina@sina.com,qq:363597881

楼主:
就没人碰到过吗?
就没人指导一下下?
郁闷!!!

网友A:
估计控制器对MODNET的支持有些问题,类似问题在另一品牌控制模块遇到过,最好联系一下硬件厂商。

楼主:
你好,我已经和软硬件厂家都联系过了,硬件厂商说没有问题,软件厂商觉得可能是软硬件的握手协议存在一些问题。哎,就是拿不出具体的说法和解决办法。你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大概是哪儿的问题?能和我说说吗?应该有我可以借鉴的地方。谢谢!

网友B:
估计不是硬件的问题,可能是软件通讯驱动的问题

网友C(2007-04-19):
肯定是硬件问题,我用MODNET连接过一些产品,例如,MOX RTU, ELPRO ,schneider等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我用其它组态软件试试看吧,看看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A:
很简单,到网上下载个MODSCAN32的程序,看能能不能稳定的扫到你的硬件,就很好判断了

楼主:
cithujun你好:
    能否具体说说这个软件的用法?

楼主:
你好cithujun:我已经在用modscan32测试了,读、写数据都是挺正常的,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我就是开了几个modscan进程,同时的读写数据,响应的情况还是可以。这么说来硬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应该是citect和硬件的握手协议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不知道还有那位大虾由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能分享指点指点。

网友D:
这个是网络或机器速度慢的问题,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或病毒。但和下位无关。我联MOX的时候也遇到过这问题。给定值后,要等下个扫描周期才能发出数据。系统响应速度慢的要超过2S了。
  建议先把页面扫描时间设慢一些,就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了。但速度还是慢。

网友A:
方便的话,把工程发来,我帮你看看。cithujun@163.com

楼主:
我个人认为不是系统响应时间慢的问题。
我观察了上、下位的数据给定情况是这样的:上位给定数据后,下位已经接受到了数据,但是在上位这块还是会先跳回到原来的数据,然后再回到最后的数据给定值。
这种情况在滑块连续数出数据的时候最明显:拉动滑块后,滑块先跳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时候看下位数据已经在变化了,等数据到最后一次给定的时候,滑块才回到最后的位置。
我这几天用ifix试验了,ifix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又试验了indusoft软件,这个软件也没有出现问题。
我个人现在觉得,这应该是citect的驱动没有开发好。在citect 4.0的时候,就出现过modnet驱动通讯不正常的问题,后来citect公司更新了驱动解决了问题。
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对不对?

楼主:
这次去了趟上海西亚特以及上海泓格,正好台湾泓格的工程师也过来了,我们一起就这个问题探讨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关注此问题的朋友们!

网友E(2007-05-20):
怎么解决了?说出來让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F:
可以在citect.ini文件中加上这个参数试一下:
WriteLocal=0
注意citect.ini文件中已有这个section,在它下面添加即可。

楼主:
呵呵,解决了,感谢台湾泓格spike,感谢上海泓格奚刚,感谢上海希亚特肖俊华、吴景鹏。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阿门,心里的石头终于下来了!!!

楼主:
William.Ye :
    你好!
能说明一下这个方法吗?这是什么意思?
我会试试看的。
谢谢你!

网友F:
WriteLocal
Controls whether CitectSCADA writes to a local run table in Cicode. Cicode writes its local memory image of the I/O device whenever you write to the I/O device. (Cicode assumes that most writes to the I/O device will be done immediately). This local image might produce problems, or you might want to verify that the data was actually written to the I/O device. If you disable this check, Cicode does not write to the local memory image. This parameter is global.

haha!◎#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nplay在 2007-5-23 14:48: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解决了,感谢台湾泓格spike,感谢上海泓格奚刚,感谢上海希亚特肖俊华、吴景鹏。感谢…
--------------------------------------------------------------------------------------------
   这么多人出谋划策,你也不说一下问题怎么解决的!!
   别人白帮忙了,下次不要发问了,气人哦!连我这看帖的都看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