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量程为6MP显示50%时,测量值为多少?

楼主(2007-03-20):
一台测量变送器,量程为6MP,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应为多少?  <看了下答案是4MPa>  为什么?这个题目是我在《仪表工试题集》上复制下来的
  请各位师傅来帮助解一下,先谢啦!

网友A:
先看清它是测压力还是测流量的!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问题贴,在以往的帖子里找。

网友B:
老蜗牛说的对,压差和流量是平方关系.但看压力的量程应该是测压力的,是不是你看错答案了?

网友A:
我冤,其实我还不算老。抗议!
其实楼主没看错答案,只不过他没注意书上写的是测流量的。

楼主:
这个题目是我在《仪表工试题集》上复制下来的,它没有告诉下限和上限,就只说量程6MP,也没有说是压力还是流量。不知道它题目完整不哦???是个选择题目,它的选项有四个 A. 3MP  B. 4MP  C. 1MP  D. 2MP 但是它的参考答案是4MP

网友C:
他有一个测量范围和精度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可能MP不是压力单位,是否是测量别的什么东西呢?书上不可能把压力单位MPa写成MP的.真要是这样,我们看来还得继续学习啊......

网友D:
是否线形

网友E:
我也看到这道题目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F:
很简单,题目错了,6MPa应为8MPa

网友G:
压力的话,看起始量程了,这样说不清楚。

流量的话,考虑到压差的平方根同流量成正比,那么6/x=根号2
x=6/1.414=4.24

网友H:
很简单,题错了!不管是流量还是压力都不会是4MPA!

网友I:
不可能是流量的单位,有谁看过差压测流量量程有6MPa这么大的

网友J(2008-05-03):
一台测量变送器,量程为6MP,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应为;(4)
1)1MP 2)2MP 3)3MP 4)4MP
出来个有权威的解释清楚呀

网友J:
一台测量变送器,量程为6MP,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应为;(4)
1)1MP 2)2MP 3)3MP 4)4MP
注释:流量的话,考虑到压差的平方根同流量成正比,那么6/x=根号2
x=6/1.414=4.24 (MP对于流体来说CCM是毫升,MP是兆帕)
 我先这样认为 对吗?

网友K(2008-09-18):
就应该是3MPA

网友L(2009-04-30):
搞不懂耶!有没有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