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一个功能块的输入端输入一个二进制常数,请问怎样输入二进制常数?

楼主(2007-03-20):
我想在一个功能块的输入端输入一个二进制常数,请问怎样输入二进制常数?

网友A:
不知你的功能块是自己编的,还是其他人编的或系统自带的?
如果是自己编的,把功能块里的相应的输入变量改为二进制的形势
如果不是自己编的,你最好做一个中间变量来处理

网友B:
符合IEC 61131-3标准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INT#2#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