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tsx3710一上电ERR灯就闪?

楼主(2007-03-20):
再请教各位师傅几个问题:
刚拿到一个micro TSX 3710 ,220V AC交流电源供电.配3个混合模块..
一上电err灯就闪个不停  是为什么?
电池忘记带了,所以没有安装,跟电池有关系吗?

想传个程序试实试,可总是报错.
电缆是刚拿的  TSXPCX 1031-C,串口的. 有个小转换开关,共有四档.供货商说1当用于数据传送,3档用于监视.我1跟3都试过了,都不灵.传送程序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地方吗?

谢谢!!!

网友A:
1、电池是要装的,否则断电后RAM里面的程序就会丢失,于是报错;
2、TSXPCX1031-C传程序时应该打在“2”档位.

楼主:
谢谢丁喜老师:
今天上午我用逆向思维,准备把TSXPCX 1031-C的转换开关打到2/4档试试.发现2是对的.
程序传完了,置为RUN,ERR灯就不闪了.
供货商有点坑人.呵呵.

网友B:
初始状态就是err灯闪,别的都不亮,很正常,不只是micro,premium,twido==plc都这样
另外,编程电缆0或者2的位置才是编程位置,3是通讯位置

楼主:
谢谢Unity的回复!
micro的头一次用.premium和twido的不知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请教大家micro的站地址怎么设置.是在PL7环境里直接设置还是要在程序里写?

网友C:
你把PLC设置成运行就可以了!电池不装也没多大问题!你把它保存到EPROM里面就好了!丢了以后再调出来!

网友D(2011-11-06):
怎么把eeprom的数调出来啊大哥们

网友E:
micro已经停产了,还是不要再用了,害人啊

网友F:
ERROR闪有点情况,要看闪法,新的PLC,里面没程序也是闪的,没电池是不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