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动力勇在吗?帮帮忙

楼主(2007-03-20):
我厂的设备是三相四线制,TN-C,从车间动力箱到设备为四根线,三相火加一根保护零线,今领导(电气出身 )要求在设备上加装220V/36v的变压器,220v端接在一根火线,一根保护零上(设备端),对此我提出了异议,我认为保护零线是不该有电流的,那样做是有危险的,(万一保护线断了),应从动力箱再穿一根工作零线,形成TN-S-C系统,或采用380V/36V变压器,可领导拒绝了我的想法,还按如上接法令我接线,我该据理力争呢?还是妥协接线呢?我的想法对吗?(有点怀疑自己了),大家给个主义,先谢谢了。有实践经验的发言!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按你的领导说得去做,零线允许有电流。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容量不大,而且保护零线绝对可靠的话,的确是可以将就一下的。前提是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是由同一个地网拉出来的,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是等电位的。 当然,这样做不符合安全规范。但是有时候工作并不仅仅是安全,还要讲究到与人的关系。所以两者自己一定要做出一个良好的折中与妥协。 如果不是同一个地网拉出来的或者保护零线不是那么可靠的话,比如说用自来水管当安全地线的地方,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一旦保护零线断了,外壳就会带220V的电压,会中招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按你的领导说得去做吧,适当的时候加多一条接地线改为TN-S较为安全。

网友D:
220V应加火线和零线二根线,车间内部应把零线和保护地线分开,只有这样才能用电安全.

网友E:
这样做不符合安全规范,应该从动力箱再穿一根工作零线,安全第一嘛!

网友F:
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G:
根据电气安保是不容这样做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两相线电压380V作为初级输入,零线作为保护线接外壳,次级36V作为安全电压输出不接地不接零。也就是380V/36V双线圈安全电压输出。在安规中三相四线制零线是作为保护线使用的,在同一台设备中使用必须要改变为五线制绝不能一线一地制,也就是绝不能变压器初级220V一头接相线一头接外壳。要在电源输入处有个明显的零线输入端作为单相的零线输入端牢固的连接。你可以和你的上级说清楚改为380V/36V双线圈安全电压输出使用!

网友H:
服从领导安排,不然你会吃不了兜着走,出了事叫他负责

网友A:
零线作为保护线接外壳???
一般不能这样吧,应是PE线接外壳
PE 与零线要分开

网友I:
是不是考虑到成本问题啊,如果按领导的意思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J:
领导当然是想节约成本了.但也要考虑安全嘛

网友K:
我们单位零和地都是接在一起的。
真的搞不太明白了。

网友L:
同志们为了3斗米与领导。真理。安全,我们太苦了

网友C:
详细的请查看下面有关配电系统的说明。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6543

楼主:
谢谢,真诚的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单位是一国营大型企业,用电一直很规范的,重来不计较成本,由于企业不景气,很多懂技术的人都走了,今天市里电工证安全复审,原定一天培训考试压缩成半天,
考场也很热闹,大家心照不宣,哎,看来世上的事很难说的清,谢谢,谢谢大家了。

网友M:
没有问题,我这边是这样做的

网友N:
没关系的,

网友O:
这种接法很正常,因为你的供电系统不是三相五线制,零线既是工作零又是保护零,即PEN线。三相平衡负载时,零线没有电流;当接有单相负载时,零线就有电流,这在供电系统中是正常的。在保护接零(TN)的供电系统中,为防止零线断了使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带上危险电压,安全规程规定要多点重复接地。

网友P:
我也是这样接线的,虽然不太规范但是图省事,将就的用吧,要是什么都按规范来好是好,但是有许多的事不好讲,不要想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