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量计算

楼主(2007-03-21):
知道两次电度表上的8.1  8.2   8.3   20    25   读数怎样计算电费?

网友A:
还需要知道CT比和PT比.

网友B:
电表读数*CT变比*PT变比=电量

楼主:
我是新手CT变比和PT变比是什么?

网友C:
CT和PT的标牌上有变比,比如CT上标有一个75/5或其他多少/多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