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7-03-21):
我有一台SICMA系统现在Z轴走得总比真实输入值小。我进入系统后那里面的细份数不可改。请教那位懂的帮我一下。或者怎样改变脉冲当量?

网友A:
不知你的Z轴是什么驱动?步进vs伺服,如果是步进,细分数的修改应该在驱动器面板上,如果是伺服,应结合反馈分辨和丝杠导程进行配置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