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03-21):
没学过也没接触过电机,突然来了个小任务:用51单片机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四个电机速度比一定,速度可调.控制系统要送材料前进10cm
电机参数:每转500步.
需要一个控制方案或想法
比较急,只好到这里先问下!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买现成的步进驱动器(与电机配套采购),然后用单片机按所需比例控制每个步进驱动的脉冲给定。
“控制系统要送材料前进10cm”最终运动是直线运动,还需要旋转运动到直线运动的转换机构,丝杠、同步带,或者哪怕是摩擦轮。
“每转500步”或者五相步进,走整步,或者采用有对应步数的细分两相或三相步进驱动器。

网友B:
如果速度较快,有同时运行的情况,所运行的角度速度不一样的话,难度很大,一个51单片机不可能实现。

网友C:
建议驱动器和电机成套购买,调节好驱动器的细分数,再根据丝杆的螺距选择好单片机所用的晶振,然后在单片机里面设定好脉冲数,电机和驱动器可以买国产性能比较好的品牌,推荐一个地方购买,沈阳市北狄诺机电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BS"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控制器,三洋步进电机,百格拉步进电机共有40多个品种。联系方式:王经理 13516000446 024-83500361
网址:www.sybdn.com

网友D:
其实很简单,你要是对51单片机很牛,驱动器和电机买现成的,主要的设计在于单片机,电机部分没什么太多的东东,无非就是算好所要的细分数

楼主:
当时比较急,而我对步进电机几乎一窍不通,一下子弄懂步进电机的原理又是不可能的,现在老板又给了比较充裕的时间。
步进电机自己选择,51单片机一个不够就两个四个,,。。
现在只是要求设计如何控制实现功能,只要了解电机原理,主要设计就是在单片机

网友A:
提醒一点:使用多个单片机时需考虑彼此间的协调和同步问题。

网友B:
如果不牵涉到什么商业秘密的话,不妨把动作说详细点,估计市场上有现成的控制器卖(比如几个控制器联合起来用)。

网友E:
有一个被我实际应用的方案,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同时也请各位高手帮我改进和优化,先谢谢了!

网友E:
采用STC单片机,STC12C5410AD三颗.33兆晶体.一主两从.
主CPU作人机界面和通讯界面(RS232),2个从机与主机采用SPI总线通讯.主机发出位置和速度命令.从机PWM输出经二次积分后的电压作为速度控制命令送V/F转化器,频率一路送26C31一路回来接两个TIMER.
从机还负责限位开关,方向,使能信号.从机电路已作成火柴盒大小的模块电路,每个负责两个轴,理论上,通过增加模块个数,可以实现N*2轴控制.

网友F:
既然‘四个电机速度比一定’,就采用频率最高的延时作为基准发脉冲。其余从此分频输出脉冲。需要改变频率时就改变这个时间基准即可。

网友E:
开发任务主要在从机上,需要用PCA阵列做20uS定时中断,用于产生梯形速度曲线和超低频脉冲发生(V/F可高到200K,但低于200HZ 控制不稳定)和位置控制(主要是对脉冲计数和位数扩展,计算减速开始时刻).
12C5410 33MHZ时最少30ns可执行一条指令,尽量不要做LONG型和FLOAT型变量,执行速度够用,不过对编程有一点技术要求,这在单片机普及的现在,中手都可以了.
现在这个产品的问题是,一个CPU只完成2个轴,不知如何实现两轴插补?目前SPI理论上只有1M BIT/S,能实现3轴插补吗?如果能,大约能实现多少次/S插补运算?该单片机最大指令执行时间为除法,120ns.

网友E:
周公是老一辈的单片机用户了,您能告诉我用51单片机做2/3轴插补的算法实现要点吗?有成熟产品或应用案例吗?谢谢!

网友A:
其实使用单片机用逐点比较法可实现两轴和三轴的直线插补,两轴的圆弧插补,只不过速度可能慢点儿,尤其是字长较大时。

网友G:
用单片机做插补比较累

网友H:
由于我是刚入行啊,请问各位,由于我得控制器和电机得距离较远,所以想问,怎么样能保持距离还能保持信号得良好呢?用什么控制器和驱动器呢

网友H:
对了,我还想把控制器与工控机相连,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是解决串口得问题把?

网友A:
有多远?传什么信号?
“想把控制器与工控机相连”得看控制器的具体上位接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