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600,15KW变频器

楼主(2007-03-21):
我处有三台ABB,ACS600-15KW的变频器先后损坏了NIOC-2的I/O板,损坏原因是因为电源的零线地线电阻偏大,把NIOC-2的开关电源模块损坏,造成变频器通讯故障,开关电源控制模块使用的是UC3844AD,开关管使用的是FR-120N,开关电源输出三路电源,分别是DC24V,DC10V,DC5V(板内控制芯片的供电电压DC24V)。现在把我用万用表测量的UC3844AD的各脚电压和管脚说明(器件资料的地址是:http://pdf.dzsc.com/844/UC2844AD_1157128.pdf)我实际测量的管脚电压是1/1.5V,3/0,5/0.8V,7/0.5V,8、9/0V,10/0.3V(悬空测量电压2.5V),11/13.2V,12/13.2V,14/1.3V。14脚电压应该有5V50mA,外围元件只有几个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我没有找到故障点,uc3844ad我更换过了各脚电压没有什么变化。UC3844AD和FR120N我都换过,现在也不知道要往什么方向查了,我这里没有示波器无法看到各部分的波形,所以只有用万用表测量,不知道测量数据是否有价值。
对于1、3、5、7管脚的功能和作用我不清楚,资料全部是英文的,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现在没有检测方向了已经。

网友A:
检测电源12脚,空了六脚,通电测6、12脚,正常时电压有跳动,无跳动说明3844未起振,换3844。电源滤波电容试试。有跳动,测查输出级,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