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07-03-21):
'做了一个按钮Command,两个文本text1和text2分别显示CRC高位和低位。命令为01 10 00 01 00 01 02 00 00,就是地址为1的安川变频器的故障复位命令。
'正确结果应该是81A7,这个程序算出来是Text1显示34,Text2显示27,请帮忙看看有什么错误。
Private Sub Command_Click()
      Dim crc16lo As Byte, crc16hi As Byte      'crc寄存器

      Dim cl As Byte, ch As Byte                '多项式码&ha001

      Dim savehi As Byte, savelo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flag As Integer

      Dim Data(0 To 8) As Byte
      Data(0) = 1
      Data(1) = 10
      Data(2) = 0
      Data(3) = 1
      Data(4) = 0
      Data(5) = 1
      Data(6) = 2
      Data(7) = 0
      Data(8) = 8

      crc16lo = &HFF

      crc16hi = &HFF

      cl = &H1

      ch = &HA0

      For i = 0 To 8
        crc16lo = crc16lo Xor Data(i) '每一个数据与crc寄存器进行异或

        For flag = 0 To 7

          savehi = crc16hi

          savelo = crc16lo

          crc16hi = crc16hi \ 2            '高位右移一位

          crc16lo = crc16lo \ 2            '低位右移一位

          If ((savehi And &H1) = &H1) Then '如果高位字节最后一位为1

            crc16lo = crc16lo Or &H80      '则低位字节右移后前面补1

          End If                           '否则自动补0

          If ((savelo And &H1) = &H1) Then '如果lsb为1,则与多项式码进行异或

            crc16hi = crc16hi Xor ch

            crc16lo = crc16lo Xor cl

          End If

        Next flag

      Next i

     Text1 = CStr(Hex(crc16hi))       &n

网友A:
看看回码是什么,回码应该有[01][29][01][67]怀疑取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