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请教有谁知道plc如何接打印机和液晶屏

楼主(2007-03-21):
我其实还没用过plc真正编过程,就接到任务要用plc实现控制任务,这些还好说,但是
还要接打印机,和液晶屏,请问各位过路大侠高人有谁用plc接过打印机和液晶屏?请求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A:
PLC品牌不同,所能接的打印机是不同的,所能连接的HMI也有所不同,像你这样一个很泛泛的问题,是很难找到切入点来正确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B:
PLC接打印机,一般是连接微型打印机。通过RS232或RS485,与微型打印机串口连接,利用打印机的通信协议编写程序,将要打印数据打印出来。
接液晶屏就很简单了,一般的液晶屏都有针对各种PLC的通信驱动程序,直接连接即可。
呵呵,我刚学PLC时接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差不多的,要同时接打印机和液晶屏,还要同时连接无线通信。
楼主有问题请邮件联系。
zh.rocky@163.com

网友C(2011-08-29):
液晶拼接屏4合1的第一个进来的控制不了,但其他3个又可以控制那是什么问题啊?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