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管径,压力,介质能计算出流量吗?

楼主(2007-03-21):
根据管径,压力,介质能计算出流量吗?管径:1寸;介质:水;压力:0.3MPa。
只知道管径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流量?各位大侠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应该能的!

网友B:
回答问题不能说应该可以。。。流量和你压力没关系,可以算出经验值来,考虑最大和最小流速就可以算出流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王付水在 2007-3-21 11:04: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能的!
--------------------------------------------------------------------------------------------

网友C:
不能,比如静止的水打压到0.3MPa,没流量!简单的孔板是动压+静压-静压才好算流量的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如果能算出,还要流量计干吗,只在靠流速、管径才能算出来

网友E:
把压力该为两点的压差是可以算出来.

网友F:
答:绝对不能

应该是差压 而不是压力

网友G:
只能说,可以算出在你给出的条件下,该管径能通过该介质的最大流量是多少.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G:
不过你还要提供其它的一些参数
比如:是不是只是一个直管.有没有其它的阻流件等.

网友A:
哦,谢谢指正,学习了!

网友H:
可以计算该管道的最大流量。
可参看相关的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网友I(2007-05-24):
流量,与流速 管径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I: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J:
学习了,我在实际应用中就能算出最大流量,精确度差多了

网友D(2007-08-04):
根据压力算流量,简直是胡搞,乱搞

网友K:
压力会影响流速,就会影响流量

网友L:
呵呵!
我得好好看看才能看懂,学文科的来卖仪器仪表,唉!真是难哦!

网友M(2008-12-03):
绝对能,找人给算过,,就是不知道公式才来这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