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7-03-21):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在没有直流马达的情况下怎样让它运行?可以用假负载吗?
需要调什么参数和短接哪几条线,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串联几个灯泡比较直接,但要把励磁封锁掉,反馈方式为内部电压反馈

网友B(2007-06-27):
串上几个电阻,也可以当作假负载用。

网友C:
我试过用电阻代替负载,但千万注意参数的设置问题。

网友D:
参数怎么设置,能具体说一下吗?等待中。。。。。。

网友E:
串灯泡,电阻

网友F(2007-09-02):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就是个可控整流装置, 用灯泡作负载好!

网友G:
需要6ra70小功率段二手机,1305237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