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3-21):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客户要求三个水平的工作平台同步运动(水平方向平行),目前使用的安川200W伺服,我打算把三条控制线并联到一路脉冲上,不知这样是否可行?相互之间是否会有干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哪位大虾有更好的建议请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四轴铣床系统,其中A轴有3个电机,上面所说的就是A轴的控制问题!

网友A:
那是不行的

楼主:
TO:wuhaipeng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B:
把三条控制线并联到一路脉冲上,肯定不行。
建议增加脉冲输出单元,如果不需要位置控制,可直接用PLc输出点控制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总线控制,可行么?
当然成本会上去的。

网友D:
谁说一路脉冲带三路伺服不行?我都试过一路脉冲带4路伺服的!而且同步效果相当好,还是安川的伺服!

楼主:
TO:容济自动化
我们已经安装了,正在测试运行!正常工作一天

网友E(2009-07-24):
可以.wan quanmoshi

网友F(2010-01-13):
这样理论是可行的! 但是实践中会出现丢步现象

网友G(2010-05-04):
可以的,加隔离二极管即可!

网友H:
我都不明白一拖三有何不可?

请上面的人再仔细说说。

就像几个用电设备同时接到电源上一样。

网友I(2010-10-08):
你可以将用一路脉冲控制,用小型继电器控制它们的通断就行啦

网友J(2011-05-17):
电流变大,长时间会烧坏驱动器

网友K:
比较控制卡输出驱动能力和驱动消耗。

网友L: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 cell phone:15017682200

网友M:
PPI电缆,MPI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