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于大家

楼主(2007-03-21):
我目前手头有一项目,想利用S7-300和ABB变频器控制一电动机,采用现场总线的通讯方式.(用于起重机设备).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DP协议的工程,在此,想请教一下诸位帮个忙.谢谢,如果你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请你谈一下自己的方案实施,包括程序,好吗?

网友A(2007-05-15):
用PROFIBUS协议。硬件组态完成后,你就可以用PIW/POW象读本身的数据区一样来读外设的数据。

网友B:
对ABB的变频器应该买一个PROFIBUS的通讯模块,然后可以读写所有参数和控制信号,具体组态软件还要跟ABB公司要,相应的地址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