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2007-03-21):
我有一个步进电机,只有一个型号,不知是什么牌子的,不知哪位老师知道。 A4986-9412 2-PHASE 1.8度/STOP DC 5.6A 0.37欧姆

网友A:
这帖子昨天不是贴过几回了?请勿重复发帖哦!
其实你有何必非要知道它的牌子呢?找参数一致的,替换,或者配驱动不就行了,再注意一个参数,额定力矩。

网友B:
应该是日本东方的老型号的了!现在已经停产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