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功和电功率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基础知识,看看书吧

网友:
基础太差

网友B:
1、电功即电流做的功,也就是用电设备消耗的电能,度量单位KW.h ;
2、电功率表示电流做功的快慢,也就是用电设备单位时间(秒)内作的功,度量单位KW ;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同意上面的解释。

楼主:
正解:电功是:正点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从高电位移向低电位,电场力对正电荷作功,这个功就称位“电功”。电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电场力所做的功称为“电功率”。单位:“瓦特”,符号:“W”

网友E:
补充楼上的
电功的单位是焦耳,符号:“J”
正点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从高电位移向低电位,电场力对正电荷作正功,负点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从低电位移向高电位,电场力对负电荷作正功;反之,做负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