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变频器的输出使用什么样的电缆

楼主(2007-03-21):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为了防止干扰是不是要选用屏蔽电缆,这些选择是不是与电机的功率,电缆的长度有关系,有没有数据性的规定?

网友A:
没有必要选择屏蔽电缆,电缆的选择与电流、电压降、长度等有关

网友B:
有,一般现在的变频器厂家都会提供详细的说明数据,功率大的一般电缆会长一点,屏蔽电缆比非屏蔽电缆短一点

网友C:
参考手册.看使用环境,如果有一些电子线路板或者弱电信号,最好用屏蔽电缆!!

楼主:
主要看使用的现场环境,如是一条生产线,有好多的控制电缆,通讯电缆,现场的测量信号再一起,必须用屏蔽电缆,以防止干扰

网友D:
变频器输出本身就是干扰源,一般有必要屏蔽

网友E: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