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分程控制

楼主(2007-03-21):
各位大侠: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想通过一个调节器去控制两个阀门,要求PV值大于SP值时,开阀;而PV值小于SP值时开另一个阀。两个阀不能同时在开的位置。这样就要求PV=SV时,电流输出为12mA,PV>SP时,电流输出12~20mA;PV<SP时,电流输出4~12mA;两个阀门定位器的电流响应分别为4~12mA和12~20mA,不知能否实现,用什么样的设备,如何执行控制?

网友A:
可以实现;控制过程中常用。在阀门和控制器定货时说明情况

楼主:
多谢!那控制器的负载特性一定与普通的有区别吧

网友A:
好象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07-05-23):
可以实现,很简单的,以前在现场我常做。没啥特殊要求,买阀门定位器时写清楚就OK勒。

网友C(2007-08-22):
我公司生产的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具有分程调节的功能请联系:022-27696712(市场部)或登陆:www.tjshuohua.com

网友D:
调节器的输出信号串联在定位器的 接线端,调节阀有气开气关,校准定位器。就ok

网友E(2010-12-10):
可以的~信号串起来就可以实现!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用V形分程就可以了,订货时说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