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人用过西门子的801吗?

楼主(2007-03-21):
说是给经济型系统用的。
有用过的说说好不好啊?
以前用过西门子的810D,驱动坏过。

网友A:
801和810不可同日而语!
810是高端里的低端,至少属于中档系统。
801则是低端里的低端,是西门子专门为国内低端用户特制的,目的就是要抢低端市场,改变低端市场的竞争格局,所以狼来了!国产低端厂商不知会怎样应对,不知是否能够招架得住这股风潮。
一般而言,低价无好货,西门子也不会例外,毕竟802还没有退市,总不至于跟自己过不去吧!

网友B:
虽然低价,但是质量是绝对可以保障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C:
801是最简单的车床数控系统
各种功能基本都不开放,稳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到有一台,在没上市前西门子送的样机。

网友D:
801没用过,810和802倒是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