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短路器

楼主(2007-03-21):
我现在电机是550W,3.3A,普通单相交流电机有经验的告诉下断路器选多的?4A的可以吗?

网友A:
再选择大一号,加热继电器

网友B:
   我认为太大了呀,因为象那么小的电动机过载能力很差的呀,继电器也要小一点的.

网友C:
我觉得匹配的比较好。

网友D:
我认为4A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