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控制的难题

楼主(2007-03-21):
本人日前遇到如下难题:
我司的4轴铣床系统,客户要求A轴水平且平行放置3个马达同步旋转,而且速度要相同.
请问各位大虾有何高见啊!
谢谢!

楼主:
我们目前打算把3条伺服控制线并到同一路脉冲信号上,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行得通?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会啊?!!

网友A:
4轴铣,XYZ 加 A,A轴估计你的A轴是个转台,或者起到转台的作用,所以A轴水平放置,有利于工件装卡。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平行放置3个马达同步旋转”,是因为单一电机驱动力不足?还是考虑X方向空间尺寸不足?我估计Both!如果确实如此,建议你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资金,人员,技术等,采用直接驱动的环形力矩电机,即DD电机,轴向尺寸小,出力大,该方案是转台和分度转台的发展方向和大趋势。
完全没有必要用三台伺服,又要考虑同步,又得考虑机械传动结构,均载等等。即便你把“3条伺服控制线并到同一路脉冲信号上”,三台伺服也未必能够做到每个瞬间都同步,搞不好,还会相互较劲,毕竟从原理上讲,脉冲控制方案本身就无法解决同步驱动问题。

楼主:
主要是客户为了提高效率,这样一次可以同时3个工件加工

楼主:
TO:波恩
谢谢你,请问环形力矩电机是?我还没有接触过,请指教!

网友B:
    力矩电机也可以说是直驱电机,因为真正用低速大扭矩驱动的场合不多,所以习惯就把力矩电机和直驱电机都混在一起叫了。所谓的环形就是圆的了,不过它们一般都是端面输出(法兰输出)的。

网友A:
老鼠杰利的回帖十分准确!根据楼主的回帖,楼主的应用应该不必使用力矩电机。

网友C:
    不错,楼主的问题是控制系统与执行机构(3套)同步运行问题,怎么转来转去的转到直驱电机上去拉。
    3轴并联到同一路脉冲上,可行(好处是实现简单),但不推荐,原因是如果这样,所有的控制就全部由伺服电机驱动器承担啦,而伺服驱动器运算能力有限,尤其是普通小功率伺服编码器都是13位左右的,这样运算能力更差,伺服周期长,3个轴往往很难同时达到理想状态,加上客户技术条件有限,不如采用具有同步功能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将3个轴独立控制更好。

网友D:
楼主,你好!是深圳的吗,这不是要进行非标改造吗?有这类专门做非标设备工作的公司啊!!!

楼主:
to;辉也
   我客户就是做设备的,我们做系统的!

楼主:
TO:老宋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目前机器运转正常!只是在归零是相互有少许干扰,不过加工的工件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

网友E:
只是在归零是相互有少许干扰
不太理解,是什么现象?

网友F:
如果是因为单个电机转矩不够,或者希望转矩平衡些,可以使用Master/Slave功能(主从功能)。

网友D:
TO:无知后生 老兄
你好,你们是做什么系统的啊,也是在深圳吗?

楼主:
刘老师:客户要求三个电机分别单独归零。我们的做法是:上位软件利用伺服CLR信号,当1号归零时上位软件对2.3号发出CLR信号抑制电机的旋转使2.3号电机虽然收到脉冲也不会运动。2.3号归零亦然!现象是:用监控模式发现,在2号归零后1号有一两个位置偏移,3号归零后,1.2也都发生少许偏移

楼主:
辉也老兄:我们在深圳。我们公司网址是www.adtechcn.com
具体的请到上面去了解啊!

网友D:
无知后生老兄,原来是众为兴啊,久仰大名啊,
是做技术还是业务啊?我是做业务的希望能多联系

网友D:
pengph_1@yahoo.com.cn

网友A:
“在2号归零后1号有一两个位置偏移,3号归零后,1.2也都发生少许偏移”这样岂不是1,2,3之间不完全同步了。
估计是CLR的设置与解除与脉冲沿或伺服内部的计数器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G(2008-08-25):
非常低档的精度控制要求。只是个脉冲输出控制,没有系统的位置闭环,如果有闭环怎么接?你取哪一个电机的反馈?

见到这样的控制方式,真是让人苦笑不得!!如果作为一个产品,应当让机械的改进,用机械同步,而不是电气的低档次同步。

搞机械的搞到这种地步,唉什么时候才能进步?

网友H(2008-12-08):
可以选用带同步输出端口的伺服,把该端口的脉冲输出连接到另一伺服的脉冲输入端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非常低档的精度控制要求。只是个脉冲输出控制,没有系统的位置闭环,如果有闭环怎么接?你取哪一个电机的反馈?

见到这样的控制方式,真是让人苦笑不得!!如果作为一个产品,应当让机械的改进,用机械同步,而不是电气的低档次同步。

搞机械的搞到这种地步,唉什么时候才能进步?

这位老兄的感叹 也是我的感叹啊 !

现在中国好像对技术上有追求的公司不多了,大部分都是追求经济效益。

塔喀雅玛-高山自动化、安川

网友(2011-10-31):
你们这样是可以加工提高效率,但是在同步方面的实现其我们在其他半导体的设备上使用的都是采用一种多轴控制器,是安川伺服电机的专门的一个多轴控制的系统,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系统的专业名称是MP控制系统。方便的话,我可以发点类似的资料给你。

网友J:
就是啊,可以采用多轴控制器,像发那可的三轴伺服驱动器可以控制三个轴,可以选这样的系统就行,我不改造设备,专业维修板卡,驱动器,马达等,深圳沙井  崔  13267170016.

网友K:
楼主什么时候发的贴啊

网友L:
三轴同步,推荐用LENZE  93系列的伺服采用数频级联方式做,简单易控制

网友M:
“平行放置3个马达同步旋转,而且速度要相同”.作何用途呢?要同步的话,用一个电机驱动一个滑台带动三个负载。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