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离子切割机的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7-03-21):
       各位同行,我需要求助一下关于等离子切割机的原理和简单故障处理的方案,请专家给我介绍介绍呀,在这里谢谢您了!

网友A(2008-08-23):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是一种新型的热切割设备, 它的工作原理是以压缩空气为工作气体, 以高温高速的等离子弧为热源、 将被切割的金属局部熔化、并同时用高速气流将已熔化的金属吹走、形成狭窄切缝。 该设备可用于不锈钢、铝、铜、铸铁、碳钢等各种金属材料切割, 不仅切割速度快、切缝狭窄、切口平整、热影响区小,工件变形度低、 操作简单, 而且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该设备适用于各种机械、金属结构的制造、安装和维修,作中、薄板材的切断、开孔、挖补、开坡口等切割加工

网友B(2008-11-20):
有这方面的维修资料没有

网友C:
应该有说明书,那里面有报警信号.如果不行,可以具体说明报警原因.帮你解答啊

网友D(2009-07-15):
能不能给我发一套说明书啊,在此谢谢了!hnthzd@163.com

网友E:
因为等离子切割机使用的环境灰尘较多,接触器,高压电容等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