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build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07-03-21):
公司现在有一台设备的HMI是panelview1000, 使用的编程软件是panelbuild3.8。我自己做的根电缆:1-1,2-2,3-3,4-4,5-5,6-6,7-7,8-8,9-9。电缆两端分别接电脑的R232和Panelview的RS232端口。但是下载程序总是不行。以下是下载时显示的信息:
info(2018):verify your cable connection
info(2018):if you are using a direct connection ot panelview via DF1, insure that the panelview does not have its print port enable
请问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如何正确设置才能下载,还是我的电缆有问题

网友A:
关闭接口的打印功能

网友A:
运行 RS-LINKS,建立连接

网友A:
你的电缆好象也有问题

网友B:
我感觉你做的这根电缆有问题,通常的串口线是23交叉,55直连,你可以上网查看这种电缆的线序,重新做线

网友C:
电缆没问题!
并且其他不用连,就直连223355就可以。
看英文说那意思是叫你关闭打印机端口。
但是在我印象中PV1000应该是有两个串口的啊,一个是下载程序的,另外一个是打印机啊,印象不怎么清晰了。(看看是否存在,并且且定接对了端口)
要是只有一个,看看里面设置的,改成下载程序的,而不是设置成打印机端口。

楼主:
今天下午仔细看了一下帮助文件,主要原因在于Panelview1000, 我用的型号是:2711-T10C3。这款触摸屏有两个端口,一个是DH485,一个是Rs232, Rs232只能用于打印,不能用于上、下载程序。这就是为什么有“insure that the panelview does not have its print port enable”的报警信息。我现在想通过Rslinx来上、下载程序,不知道需要什么电缆,怎么建立网络。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网友A:
Rs232接口不应该只能用于打印,进入设置画面关闭答应功能。

网友A:
建立网络:找一台AB-PLC连上HMI建立通讯,通过PLC的接口访问HMI

网友D(2010-08-24):
用以太网线就可以下载,非常方便

网友E:
2711-T10C3只能通过DH485下载程序以及与PLC通讯,下载程序需要1747-PIC适配器电缆或1747-UIC适配器电缆。1747-PIC如果在屏没有连PLC的情况下,还得考虑供电的问题。